哪位大神有百米生活HQ61刷机固件和教程,做中继用的

楼主(2020-02-28):
哪位大神有百米生活HQ61刷机固件和教程,做中继用的

网友A:
坛子里就有,可能在老站

网友:
这是百兆,2.4无线,信号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就有,可能在老站

有链接没

网友(2020-04-29):
波讯试过了,很烂,openwrt在老站下了个,还没测试,貌似不是通用的openwrt固件包

网友:
一般就是先刷不死breed,然后再随便折腾吧,breed不支持讯博固件和官方的,不过可以编程器固件刷,不过就没有不死了

网友B(2021-03-22):
无法中继,只能做交换机用,和AP用

网友(2021-11-21):
引用 网友B:
无法中继,只能做交换机用,和AP用

请问HQ61不能中继模式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