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遭遇SATA数据线质量差导致OMV的磁盘阵列崩溃

楼主(2020-02-28):
再次遭遇SATA数据线质量差导致OMV的磁盘阵列崩溃
阵列报告出现异常,看了一下发现一个硬盘不见了

把存在的硬盘序列号查了一下,找到那个消失的硬盘,拆出来检查,发现smart状态正常

怀疑又是 sata数据线的问题,更换了sata线以后,再次启动OMV

消失的硬盘又出现了,

在命令行使用mdadm --re-add命令,把消失过的硬盘再次加入阵列

阵列恢复了正常状态

多年前买的便宜sata数据线坑死我了,类似sata数据线质量差造成硬盘异常已经遇到好几次了

印象里面已经剪掉四五条这种质量差的sata线了

最近一两年也买过便宜的sata线,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重要硬盘都用安费诺sata线

网友:
请认准UL认证,能认证通过的,用起来都不差。

网友:
数据线不好用,有些坑人。还是购买好一些的SATA数据线,用着放心

网友:
楼主头铁!
都被坑了四五次了,还敢用这种线。
要我的话早就全都剪断了。
好的线也不要多少钱,还是全换成靠谱的线吧。常在河边走,难保不湿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