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QCY IN1852蓝牙耳机拆解(QCC3020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0-02-28):
QCY蓝牙耳机

补充内容 (2023-8-8 16:44):
这款IN1852型号耳机的商品型号为QYC T1X,支持aptx音频技术,打造CD水准无损音质。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做工不错

网友A:
动铁的?充电板上少个芯片

网友:
35M币? 有点小贵啊....精神上支持一下。

网友:
佩戴似乎不太舒适,啥价位的,是TWS吗

网友:
上楼时捡到一个右耳,没入手的建议别入,音质 也就是听个响

楼主(2023-08-08):
QYC蓝牙耳机T1X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铁的?充电板上少个芯片

充电板好像是几个型号共用,少的部分应该是无线充

楼主:
充电板采用的芯片:1、矽力杰NE6053无线充电接收芯片    2、丝印 CAP32的芯片为单片机,一是负责充电盒电池欠压监测并以LED闪烁显示。二是负责控制SGM66051升压芯片的3脚使能端,从而关闭升压功能。

参考拆解报告:QCY T1S TWS蓝牙耳机(无线充电版)

网友:
支持无线充呀

楼主:
QYC蓝牙耳机T1X充电盒CAP32芯片应用原理:连接USB充电线给充电盒充电时,当电量<30%,两个绿灯闪亮;当电量在30%-90%,左边绿灯常亮,右边绿灯闪亮;当电量>90%以上,两个绿灯常亮。

参考:QCY蓝牙耳机T1S、T4、T5S、T6的充电盒

楼主:
经过实测CAP32单片机应用原理图,发现其不能控制SGM66051升压芯片的3脚使能端,主要用于显示充电盒电池当前的电量状态。

网友:
这个非常适应车辆驾驶。

网友:
蓝牙的总感觉没有有线的好

楼主:
SOT23-3封装,丝印M2B的芯片型号为SGM810B。

楼主(2024-08-26):
恢复出厂设置和双耳机配对方法

网友:
qcy做的还是挺好的

楼主:
分享QCY  T1X(IN1852)耳机连接手机蓝牙方法:

首先,确保耳机已经充满电或者有足够的电量进行配对操作。将两只耳机从充电盒中取出,长按两只耳机的功能按钮约5秒钟,直到耳机指示灯闪烁红色后松手,此时耳机会进入关机状态。这一步是为了确保耳机处于可重新配对的初始状态。
接下来,在耳机关机状态下,同时长按左右耳机的功能按钮,直到耳机指示灯开始红绿灯交替闪烁(即进入到配对模式,此时红灯闪一秒后,绿灯交替闪一秒。不是红绿灯同时快闪)。此时,不要松手,继续长按约10秒钟,直到耳机指示灯再次交替闪烁红绿灯光3次后松手。这个过程中,耳机已经清除了之前的配对信息,并重新进入了配对模式。
完成上述步骤后,分别长按左右耳机的功能按钮约1秒钟,耳机会开机并继续红绿灯交替闪烁,表示已经进入配对状态。此时,打开手机蓝牙功能,搜索可用的蓝牙设备。在搜索结果中,你会看到名为“QCY-T1X_R”和“QCY-T1X_L”的设备,分别代表右耳和左耳耳机。先点击“QCY-T1X_R”进行配对连接,连接成功后,再取出左耳耳机,它会自动与右耳耳机配对连接。
值得注意的是,在配对过程中,请确保手机蓝牙功能已经打开,并且耳机处于可被发现的状态。如果之前已经配对过其他设备,可能需要先在手机蓝牙设置中取消之前的配对记录,以确保成功配对QCY T1X耳机。
QCY T1X作为一款性价比较高的蓝牙耳机,其配对过程相对简单快捷,遵循上述步骤即可轻松完成配对。同时,该耳机还支持单耳使用和双耳立体声模式切换,满足不同场景下的使用需求。

注意:
1、单个耳机开机配对不了,需要两个耳机都处于开机状态,才可进入配对模式(即红灯绿灯交替慢闪烁状态)。
2、QCY-T1X_R充电接口接触不良,不能开机时,需要拆开外壳,实测锂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3、在耳机关机状态下,需要两个耳机同时按下开关按键才能配对。

备注:
耳机上的充电触点,测不到内部锂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