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07加海力士芯片无法量产求助

楼主(2020-02-28):
应用的论坛中的量产工具和黑片量产工具都没成功,各位大师,这U盘还有救么,收索网上都说海力士的没办法,有工具的给提供个工具,最好是设置好的

网友:
用ST-TOOL开试试,那个版本支持的flash比较多,2307不适合用UPTOOL开

网友:
联系我,我帮你试试。

楼主:
哪位能朋友知道怎么弄,给个工具也行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板子,现在不通电,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能朋友知道怎么弄,给个工具也行

MPALL_F1_7F00_DL07_v503_0A这个工具就可以刷

今天刚刷成功CD-ROM+U盘   外观和你一样  但却是ps2251-07+东芝tlc芯片  16G

网友:
如果找了一圈无果的话试试我帖子中的:

网友B:
如果找了一圈无果的话试试我帖子中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21678&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找了一圈无果的话试试我帖子中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678&extr ...

试试了楼上的工具,可以识别但还是红,群联2307+海力士的就没有成功的么,网上收索到的都是群联2307+东芝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试了楼上的工具,可以识别但还是红,群联2307+海力士的就没有成功的么,网上收索到的都是群联2307+东芝 ...

都告诉你了MPALL_F1_7F00_DL07_v503_0A这个工具就可以刷

刷不过肯定是你设置不对

把MPALL_F1_7F00_DL07_v503_0A刷的时候,设置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告诉你了MPALL_F1_7F00_DL07_v503_0A这个工具就可以刷

刷不过肯定是你设置不对

我刷下看看

楼主:
楼上的试了不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试了不好使

我是上周刷的   今天我又特地刷了一次  插在3.0的接口刷的  给你做参考吧(我做的是CD-ROM+移动磁盘)
1~3张图是设置选项  固件(就在量产工具的文件夹里有)是要刷的   低级格式化我没打钩

提醒一下:刷固件有风险

不想做CD-ROM就选一个分区就行

第四张是把设置保存成配置文件  命名“1”  然后打钩  后刷新USB口出现U盘  按开始

楼主:
能不能把你的量产工具给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你的量产工具给我发一份,谢谢

ps2251-07   MPALL_F1_7F00_DL07_v503_0A  就是百度上随便下载的

下面这个附件怎么去掉收M币功能?  不会搞

网友:
然而ps2251-07   MPALL_F1_7F00_DL07_v503_0A并没有海力士TLC的固件,2307是按照片子类型分固件的。看楼主贴的CG信息固件号08.00.50这个就是海力士TLC的固件,不要刷固件量产修复试试吧,再刷越整越死 也许你已经把原来的固件给刷掉了

网友:
今天刚刚看了那个B站UP 手刹不太泠的视频  其中有提到楼主这种海士力芯片的   看来感觉不太妙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5048392

楼主:
我这个显示的主不是AD3a1803确实是非常烂的,但是我并不是要做数据恢复,我就是想把他量产修复一下,可能我已经把原的固件刷没了吧

网友:
海力士暂时无解!!!

网友(2020-06-18):
引用 网友A:
MPALL_F1_7F00_DL07_v503_0A这个工具就可以刷

今天刚刷成功CD-ROM+U盘   外观和你一样  但却是ps2251-07+ ...

东芝的我看好几个刷成功的 但是这个海力士的真TM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