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AE低格也不可靠

楼主(2020-02-28):
一块闪迪的颗粒,单颗粒4ce 128G  正片工具量产完跑校验过不了。
昨晚用黑片工具量产了一次,正常通过量产,跑校验依然有问题。
前20G没问题,20G之后大量错误,不是说3267的黑片工具也是写一遍读一遍校验记录坏块的么?还是抓不干净坏块啊!

网友:
会不会是固件问题?

网友:
可能是固件问题,之前3267ae搭配nw820,跑圈能过,存文件就出现随机新增坏块

网友:
是不是55aa了?这玩意如果片不太好,最好还是全部擦除,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A:
我感觉固态主控hold坏块的能力更强,做个固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固态主控hold坏块的能力更强,做个固态吧。

支持这个说法。几片垃圾闪存上各种U盘测试架都有坏块,低格也清不干净。上SSD测试架跑RDT后贴优盘开卡能正常使用。优盘开卡不清空重坏块记录。

网友:
3267黑片工具在哪呢?

网友B:
3267ae的我有分享,可以搜一下,测试架工具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67ae的我有分享,可以搜一下,测试架工具分享

看到了,我试一下啊,多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267ae的我有分享,可以搜一下,测试架工具分享

还是不行,一分钟的时候提示我找不到sm3259info。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行,一分钟的时候提示我找不到sm3259info。

部分3271和3281黑片工具里包含着3267的,你可以找着试试(不是每个都包含,是部分包含,也可以自己试着改下量产工具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