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同志们,苹果电源这个蓝色的片片是Y电容吗?

楼主(2020-02-28):
是不是直接拆了就行?

网友A:
应该是Y电容,最好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Y电容,最好是有。

做白光烙铁是不是最好拆了?

网友:
不能拆吧,它是接地用的,防止输出有高压感应电损伤电器,你这是要电源缩水,控制板放里边啊】

网友(2020-05-06):
好像有个帖子说是黄色的电容是Y电容,具体看看电路了

网友:
是Y电容,不能拆!!

网友:
拆了也没事,以前拆过,。如果不想拆的话,苹果电源那个金属部位接上地线,会更好些

网友:
我说控制板怎么塞进去呢,原来是拆出来的。

网友:
Y电容,不建议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