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苹果电源,这个蓝色片片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Y电容?

楼主(2020-02-28):
直接拆了就行吗?

网友:
是的(字数补丁)

网友:
压敏电阻吧,

楼主:
Y电容已拆除

网友:
应该是
压敏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Y电容已拆除

为森么要拆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森么要拆了它?

做电烙铁,据说这个电容会有静电,电穿芯片

楼主:
又拆一个,竟然还有黄色的

网友(2020-09-23):
朋友您好,这电源的头和线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