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佬帮我看看增压泵需要更换哪些配件

楼主(2020-02-28):
狗东买的格威特智能增压泵. 使用四年,去年换过一次压力开关. 昨天秀逗了不能启动,于是我拆了线盒,拔掉流量开关跟压力开关的小插头后短接压力开关插口能听到泵准备启动的"咚"一声就戛然而止,6秒后发出轻微的"哒"一声. 泵不启动的状态下没热水洗澡只好一直尝试这样短接,多次尝试后泵哇哇哇的启动了,马上打开水龙头,接着插上流量开关之后不关水龙头的前提下泵能一直运转. 全家用完水关了龙头后它就停了. 再次启动只能不停短接看手气运转了.  妈的在寒风中弄了一个小时人都僵了.
你们认为这是该换哪个配件呢?以前坏拿去维修时师傅短接电机线路泵能启动,图片上传后帮我看看短接那条线电机启动的,换配件前不想再瑟瑟发抖的接那压力开关碰运气了..

网友A:
按图片接,控制器不要接,可能控制器坏,压力开关控制就ok了

网友B:
直接220V了,要水就开电,不要水就断电。师傅短接的,估计就是220V的火线。

网友B:
要修的话,多半是继电器不行了,电机启动,一般要用接触器,继电器能用多久呢.

网友C:
先借一个接线控制板进行更换,看看是否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220V了,要水就开电,不要水就断电。师傅短接的,估计就是220V的火线。 ...

棕色跟蓝色一个火线一个零线. 上下电机出来的线.该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借一个接线控制板进行更换,看看是否有改善。

不是当地买的, 只能买了.借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修的话,多半是继电器不行了,电机启动,一般要用接触器,继电器能用多久呢. ...

是不是电容?

网友:
查起动电容,电机副绕组,离心开关,继电器,如果有能力的话,摘开继电器一试。

网友D:
智能的东西整不好就是头痛的东西。
看水泵标牌可知就是一个2极的电容分相的220v感应电机,所以应急情况下可以去除杂7杂8的“智能”,只保留电容和电机,然后通过开关接到电源上,用时开机,不用时关机。

网友:
估计是启动电容坏了,换个试试,也不贵

网友:
支持16楼的说法

网友:
支持六楼,刚才说错了

网友E:
我买的和你的一样的,狗东买的,用了2年启动电容坏了换一个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和你的一样的,狗东买的,用了2年启动电容坏了换一个就好

启动电容是黑色的CBB60电容吗?

网友F:
这个叫做打隔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智能的东西整不好就是头痛的东西。
看水泵标牌可知就是一个2极的电容分相的220v感应电机,所以应急情况下可 ...

是的,功能乱七八糟出问题不好判断。应急方法只能用几天,泵装在顶楼。还是要修好的。准备买线盒压力开关流量开关压力罐整套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图片接,控制器不要接,可能控制器坏,压力开关控制就ok了

用电线按照你的方法串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叫做打隔泵吧

真的,我都很无语,看心情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电容是黑色的CBB60电容吗?

对,买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