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X拆解』闪迪cruzer witch32GU盘2.0拆解。

楼主(2020-02-28):
『X拆解』闪迪cruzer witch32GU盘2.0拆解。
朋友路上拾得的,怀疑是中学生丢失的,没有特别东西,就是有个钢铁侠的制作方法。。。

背面铭牌。

暴力拆解

看到芯片了,忒简单

一块小黑片,颗粒样

好像这种封装名字叫腕块?忘记咋称呼的了

之后同事自己装到可以旋转的U盘壳里用了。

网友:
闪存颗粒呢?原来里面那么紧凑那么简单

网友:
黑胶盘,爱diy的不爱见这玩意

网友:
这么简单 连主控都没看见啊

网友A:
不错,黑胶的,容易热死

网友:
这种封装叫做UDP,ssd也有类似封装叫做SDP

网友:
黑胶盘,我这里最少10片,长的,短的,4G的,8G的,16G的都有,甚至有一片4G的,主控在外部,好像就是从这种类似的红黑外壳的U盘里面拆出来的

网友:
黑胶盘通常比较渣

网友:
我运气差点,只捡到过8G

网友:
有个64g3.0的,比这个长,用了两次放了半年,坏了!

网友:
恢复数据看看?

网友:
先试试能不能恢复出来,能的话导出数据。不过塑料的USB接口,和迷你款金属一体都没啥好感,果然黑胶一体封装。

网友:
嗯,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就一个钢铁侠的制作方法,,
这还不够特别啊?做个钢铁侠耶,可以飞可以打架可以泡妞那种耶,
难道还要个做贾维斯和全套奥创的方法???

网友:
这个颜值 太差了。。。。。对得起观众吗????

网友:
这种就是坏了没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黑胶的,容易热死

2.0就算跑满速也没3.0的热。

网友:
闪迪居然也这么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