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SSK读卡器,放久了没有就坏了。另请教酒精问题!

楼主(2020-02-28):
另请教酒精问题!
手里有95%的实用酒精,还有电子秤,怎么配置75%的消毒用酒精。假设100克的95%酒精要对多少的水变成75% 。谢谢

网友A:
对冠状病毒,至少50%以上浓度酒精都有杀灭作用。
配消毒用的酒精70-75都行。不用纠结浓度准确。【更重要的是消毒(接触)时间要够】
记不清可能是体积比,随便配下就行。中学不是有个适用于质量百分比的十字交叉法吗,也能凑合用。

网友:
好像SSK的读卡器速度都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冠状病毒,至少50%以上浓度酒精都有杀灭作用。
配消毒用的酒精70-75都行。不用纠结浓度准确。【更重要的 ...

早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网友:
随便兑嘛,按1升水兑o.7升酒精嘛,我都是买的当地酒厂的75医用酒精,

网友:
SSK读卡器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C1V1=C2V2嘛  100*0.9=x*0.75  x=120 所以加20ml

网友B:
要么晶振 要么USB线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dca1fa6f9b3c2db0a44052fb.html

网友:
简单说就是7份酒精2份纯净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晶振 要么USB线

标注一个细节,就是配置前,要把纯水和酒精放在一间屋子里均温,就是让两种液体的温度一致。

一致后再按这个勾兑。因为发现有不注意这点的,用低温酒精勾兑,结果差异太大。

网友:
95%就当100计算。一比一就是50%差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浓的浓度%x浓的质量=稀的浓度%x稀的质量
注意是质量

网友:
估计可能是芯片有类似单片机存储器,时间长了会丢失程序。有些变频和电子化家电,也是很长时间不插电,想用的时候发现故障。

网友(2020-07-23):
这个应该是2.0接口的读卡器了,买个3.0又快价格又实惠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