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2213这个均衡芯片是充满电的时候均衡还是一直均衡?

楼主(2020-02-28):
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是只要电池有压差就会均衡还是只有将近充满时才会均衡?

网友A:
我也在用,只不过是2212,百度有资料,4.25开启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用,只不过是2212,百度有资料,4.25开启均衡

好的谢谢百度搜到了

网友B:
昨天看坛友自制磷酸鉄锂20a启动电池 有研究过这个芯片,看了半天没完全看懂。

个人理解这个芯片所谓均衡其实就是超过设定电压开始放电不让电池过充,但放电电流取决于放电电阻大小。一般50~500ma

比如三节电池 单节电池充满电压4.2v ,串联充电时三节电池分别为4.3v 4.3v 4v ,到达4.2v开始放电,用于补充电压低的那块。而均衡芯片一直限制超压那两颗电池,因为电阻导通放电让电流有机会留到第三颗电池。等都到了4.2v 总电源12,6v 电流接近0v 充电器自动停止充电。

但找了半天没找到截止放电电压。

这玩意就是单颗电池超压被动放电均衡到设定电压,没主动均衡功能,旁边电池电压低跟他没关系,他自管好自己事情。更不会把自己电量均衡到邻近电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看坛友自制磷酸鉄锂20a启动电池 有研究过这个芯片,看了半天没完全看懂。

个人理解这个芯片所谓均衡其 ...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2020-09-10):
X宝上没有搜到这个芯片,力神72A的铁锂做汽车电瓶,均衡板买的不是50ma的就是到了3.7伏了还没有动静,准备依葫芦画瓢自己做结果找不到这个块子。

网友:
阈值均衡,电压到阈值才开启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