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拆!拆!科麦斯锂电小电磨

楼主(2020-02-28):
(图片)

网友:
磨手指甲么?这玩意儿有啥用.
前面那个是轴承,还是轴套.

网友:
在电机居然比130电机大

网友A:
夏天快到了,还是把磨头改成螺旋桨比较实用。

楼主:
还是挺实用的,磨磨小东西,别奢望干重活,那个是个小轴承,几十块钱的东西,无线操作,随手一磨,随手一扔,就是方便。

网友:
这能有多大的劲啊?

楼主:
还可以的,打磨一般的小玩意不在话下,有认识这个电机是啥型号的不,电池是700mah的18350,略小。

网友:
这电机也太小了吧

网友:
玩电动的,很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夏天快到了,还是把磨头改成螺旋桨比较实用。

不过得担心电刷的金属粉吸入,耐用性是问题。三洋4056拆机风扇更适合,可以分成两颗小风扇,接两个饮料瓶剪成折好的螺旋桨,再接USB可长时间吹风,无刷电机的结构没电刷问题。

网友:
设计、做工还是不错的,就是功率小了点。
一直想买个这样的输出轴,但找遍淘宝也没找到。看上去这个输出轴与小电机的轴应该是硬压在一起的,好像没有机米螺丝之类的。

网友:
这种低端货同心度不会太好,很难用,电磨还是别买太便宜的,虽然琢美之类的也得看运气。。

网友:
这个电机太弱了 有条件建议换一个万宝至的动力马达

网友:
我还以为是四驱车的马达呢。

网友:
谢谢分享,挺有意思的,还带小轴承

网友:
构造也不是很复杂。

网友:
买了个7.9插电的12v

网友:
7.9的同款哦

网友:
这货就是3节18350串联的吧?比7.9的12V插电款就多了 一组电池
估计7.9包邮的 可以直接加一组电池进去 秒变 锂电池 款
我估计 12V插电款 就是 锂电池款的去掉电池 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