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C6测容量问题

楼主(2020-02-28):
VTC6充满电,设置放电截止电压为3V,用1A非恒流电阻放电,测得容量是2700多点,但与卖家所称容量在2900以上有差距。
请教,如果设置截止电压为2.7V,是不是容量等达到2900以上?

网友A:
没专业仪器的话容量大概看看就好,仪器精度不高的话两三百的误差也是可能的,你这放电电流连0.5c都没达到,怎么说呢,看看大概数值就好,没必要纠结

网友B:
你用什么库仑计?不是恒流放电的,容量测试要复杂些,就是要连续测出电流再积分得到。如果是恒流的,以恒流电流乘以放电时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库仑计?不是恒流放电的,容量测试要复杂些,就是要连续测出电流再积分得到。如果是恒流的,以恒流 ...

电流基本稳定在0.98左右,用的电阻,所以不是很精准。放电用的是致育的zb2l3容量测试仪。
主要的疑问就是,默认截止到3v,想问下如果改到2.7左右,是不是容量还会增加?
还有进行容量测试,是否有必要放到2.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专业仪器的话容量大概看看就好,仪器精度不高的话两三百的误差也是可能的,你这放电电流连0.5c都没达到, ...

明白,我也就是想测个大概,用简易的放电测试仪,相差两三百属于正常范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流基本稳定在0.98左右,用的电阻,所以不是很精准。放电用的是致育的zb2l3容量测试仪。
主要的疑问就是 ...

放电截止到2.7V,容量会增加,但是增加量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截止到2.7V,容量会增加,但是增加量不多。

200mah能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mah能有吗

小电流差不多

网友D(2020-04-23):
c4规格书是放电截止2.5v。c6这么小电流放电,设到2v都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c4规格书是放电截止2.5v。c6这么小电流放电,设到2v都可以试试

小电流应该提高截止电压,否则就是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