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Arduino 获得Gm1020照度计测量值

楼主(2020-02-28):
照度,可以理解为灯泡发出的光的数量(光通量)在某一方向以一定的强度(光强)入射到某一表面,此时可测得这一表面的照度。
而亮度是指发光体(反光体)表面发光(反光)强弱的物理量,人眼从一个方向观察光源,在这个方向上的光强与人眼所“见到”的光源面积之比,定义为该光源单位的亮度,即单位投影面积上的发光强度,当我们站在某一位置观察受照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表面的明亮程度(亮度)。

以更简单直观的方式来解释:
照度是一个客观的参量,是我们用仪器去检测在某一个面上实际到达的光的数量。
亮度是指某一物体发射或者反射出来的光被人眼所感知的程度。
如同前面所述,光线通过反射进入眼睛是我们“看到”的必要条件,工程师和科学家使用 “光强”来描述光线强度。国际单位是candela( “坎德拉”简写cd),其他单位有烛光,支光。1cd即1000mcd是指单色光源(频率540X10^12HZ)的光,在给定方向上(该方向上的辐射强度为(1/683)瓦特/球面度)的单位立体角发出的光通量。
这次需要读取标智科技( Benetech )出品的数字照度计的测量信息,具体型号是GM1020。
首先从实验得知,这款设备是通过内置的 Prolific 2302芯片来实现USB对串口的转接。之前我们介绍过 USB HID设备的读取,相较而言串口和 HID相比,从编程角度来说前者更加方便和通用,资料更加丰富,无论什么编程语言都会支持这一传统设备的编程。但是从客户使用的角度来说,USB串口很可能需要用户安装驱动,虽然Win10内置了多种USB串口芯片的驱动,但是仍然有一些型号不支持,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客户使用 Ghost 精简版也会碰到很多问题。而HID设备只需要Application 即可,驱动完全内置。
设备本身没有提供数据格式之类的资料(国产设备大部分如此,提供资料的反倒是异类),但是已经确定了使用串口协议,因此这里使用 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 和 GM1020自带的软件进行推导。

          Virtual SerialPort Driver 是一款串口模拟软件。我们用它在系统中模拟出2个相互连通的串口 COM1 和 COM2。从一端发送,数据会出现在另外的端口上。因此,我们一端用软件打开,另外一端用串口工具打开。串口通讯需要设置通讯参数,对于这款设备使用的参数为 “19200 BPS/ 8 Data bits/ 1 Stop bits/ No Parity/ no Flow control”。

经过反复试验,通讯协议如下:
打开对应串口后,软件通知设备准备开始 1e 00 0000 00 00 00 1e
发送这个命令 3c 01 00 00 00 00 00 3d, 设备会开始不停发送当前的照度信息
发送这个命令 3c 02 0000 00 00 00 3e,,设备会开始停止发送当前的照度信息

数据格式如下:

位数(Bytes)

用途
解释
0
0x33
固定不变
1
0x22
固定不变
2-3
照度计的实时读数

BIT[15:14] 倍数

BIT[13:0] 读取值

BIT[15:14] 给出当前的倍数

00  读取值x 0.1

01  读取值 x 1  界面显示 X10

10读取值x  10界面显示 X100

11读取值x  100界面显示 X010
4
该位预留

5-6
温度信息
实际温度为 Byte[5:6] x 0.1
7
0x11
固定不变

注意:
1.     测量界面可以在不同单位中切换,有:Lux(勒克斯) FC(尺烛光)℃(摄氏度) F(华氏度),但是设备从USB口发出的数据只有以 Lux 和℃为单位的;
2.     测量范围和精度

总量程

0-200,000Lux 分为四档

照度量程
X1 档
0...199.9 Lux
X10 档
200...  1999.9Lux
X100 档
2000 …     19999.9Lux
X1000 档
20000…    2000000Lux
温度量程
0-40℃
精度  ± 1℃

3.    例如设备发送数据 3322 00 12 01 00 b1 11。具体分析如下:
Byte[2:3]==0x0012
其中BIT[15:14]==0,读取值要乘以0.1
BIT[13:0]==0x12==18,所以这个数据表示1.8Lux
Byte[5:6]==0xb1=177,实际温度为 177*0.1=17.7℃
有了上述的知识,可以使用 USB Host Shield 实现解析USB照度计数据,然后将数据用蓝牙发送到电脑上。

关键代码有2部分:
首先是 OnInit 函数,设置通讯参数,然后发送让设备开始发送数据的命令

uint8_t PLAsyncOper::OnInit(ACM *pacm)
{

    uint8_t rcode;

    // Set DTR = 1
    rcode =pacm->SetControlLineState(1);

    if (rcode)
    {
       ErrorMessage<uint8_t>(PSTR("SetControlLineState"),rcode);
        return rcode;
    }

    LINE_CODING               lc;
    lc.dwDTERate =19200;
    lc.bCharFormat             = 0;
    lc.bParityType               = 0;
    lc.bDataBits    = 8;

    rcode =pacm->SetLineCoding(&lc);

    if (rcode)
       ErrorMessage<uint8_t>(PSTR("SetLineCoding"), rcode);

    delay(100);
    uint8_t  StartCMD[8] ={0x1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e};
    uint8_t SndDataCMD[8]={0x3c,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3d};
    //发送起始命令
   pacm->SndData(sizeof(StartCMD),&StartCMD[0]);
    delay(100);
    //发送数据传输命令
    pacm->SndData(sizeof(SndDataCMD),&SndDataCMD[0]);
    delay(100);

    return rcode;
}
接下来是收取串口数据的代码
byte Waiting8Bytes=0;
void loop()
{
    Usb.Task();

    if(Usb.getUsbTaskState() == USB_STATE_RUNNING )
    {
        uint8_t rcode;
        uint8_t  buf[64];
        uint16_t rcvd= 64;

        //接收数据
        rcode =Pl.RcvData(&rcvd, buf);
        if (rcode&& rcode != hrNAK)
          ErrorMessage<uint8_t>(PSTR("Ret"), rcode);

           //有数据,直接处理
           if( rcvd ){
             for(uint16_t i=0; i < rcvd; i++ ) {
              Serial.print((byte)buf,HEX); //printing on the screen
              Serial.print(" ");
             }
            Waiting8Bytes=Waiting8Bytes+rcvd;
             if(Waiting8Bytes>7) {
                  Serial.println("");
                 Waiting8Bytes=0;
             }
           }//if( rcvd...
    }//if(Usb.getUsbTaskState() == USB_STATE_RUNNING..
}

照度计设备就是这个东西

通过上述的方法可以实现将USB照度计数据发送到电脑上,从而实现将有线设备转成无线设备的功能。在实际生产环境下,还可以通过更换无线模块达到更强的抗干扰更远的发送距离要求。

注意:
1.     测量界面可以在不同单位中切换,有:Lux(勒克斯) FC(尺烛光)℃(摄氏度) F(华氏度),但是设备从USB口发出的数据只有以 Lux 和℃为单位的;
2.     测量范围和精度

总量程

0-200,000Lux 分为四档

照度量程
X1 档
0...199.9 Lux
X10 档
200...  1999.9Lux
X100 档
2000 …     19999.9Lux
X1000 档
20000…    2000000Lux
温度量程
0-40℃
精度  ± 1℃
3.    例如设备发送数据 3322 00 12 01 00 b1 11。具体分析如下:
Byte[2:3]==0x0012
其中BIT[15:14]==0,读取值要乘以0.1
BIT[13:0]==0x12==18,所以这个数据表示1.8Lux
Byte[5:6]==0xb1=177,实际温度为 177*0.1=17.7℃
有了上述的知识,可以使用 USB Host Shield 实现解析USB照度计数据,然后将数据用蓝牙发送到电脑上。

关键代码有2部分:
首先是 OnInit 函数,设置通讯参数,然后发送让设备开始发送数据的命令

uint8_t PLAsyncOper::OnInit(ACM *pacm)
{

    uint8_t rcode;
    // Set DTR = 1
    rcode =pacm->SetControlLineState(1);
    if (rcode)
    {
       ErrorMessage<uint8_t>(PSTR("SetControlLineState"),rcode);
        return rcode;
    }
    LINE_CODING               lc;
    lc.dwDTERate =19200;
    lc.bCharFormat             = 0;
    lc.bParityType               = 0;
    lc.bDataBits    = 8;
    rcode =pacm->SetLineCoding(&lc);
    if (rcode)
       ErrorMessage<uint8_t>(PSTR("SetLineCoding"), rcode);
    delay(100);
    uint8_t  StartCMD[8] ={0x1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e};
    uint8_t SndDataCMD[8]={0x3c,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3d};
    //发送起始命令
   pacm->SndData(sizeof(StartCMD),&StartCMD[0]);
    delay(100);
    //发送数据传输命令
    pacm->SndData(sizeof(SndDataCMD),&SndDataCMD[0]);
    delay(100);
    return rcode;
}
接下来是收取串口数据的代码
byte Waiting8Bytes=0;
void loop()
{
    Usb.Task();
    if(Usb.getUsbTaskState() == USB_STATE_RUNNING )
    {
        uint8_t rcode;
        uint8_t  buf[64];
        uint16_t rcvd= 64;
        //接收数据
        rcode =Pl.RcvData(&rcvd, buf);
        if (rcode&& rcode != hrNAK)
          ErrorMessage<uint8_t>(PSTR("Ret"), rcode);
           //有数据,直接处理
           if( rcvd ){
             for(uint16_t i=0; i < rcvd; i++ ) {
              Serial.print((byte)buf,HEX); //printing on the screen
              Serial.print(" ");
             }
            Waiting8Bytes=Waiting8Bytes+rcvd;
             if(Waiting8Bytes>7) {
                  Serial.println("");
                 Waiting8Bytes=0;
             }
           }//if( rcvd...
    }//if(Usb.getUsbTaskState() == USB_STATE_RUNNING..
}

照度计设备就是这个东西

通过上述的方法可以实现将USB照度计数据发送到电脑上,从而实现将有线设备转成无线设备的功能。在实际生产环境下,还可以通过更换无线模块达到更强的抗干扰更远的发送距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