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日本KGCOMP 24V/2A电源适配器(AIPHONE PS-2420)

楼主(2020-02-28):
电源体积比较大 外形165*90*52
螺丝特殊,U型螺丝刀没打开,电烙铁加热螺丝后掰开,破相了。
后壳有四个长条孔,内部嵌有透明片,插一黄纸条,可以看清楚,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
电路中有一大管背一个小管,比较少见。

这电源想改成12V,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
你这个电源里面空间很大,最简单的就是弄一个24V转12V的小DCDC模块塞里面,几块钱成本,0风险,5分钟改完

网友:
这电源拆开看着真顺眼

网友:
排版看着真舒服

网友:
那个大管背的小管是一个温度保险管吧,好像有 F2 136° 字样。

网友:
把电压取样反馈电路抄一下,然后修改元件参数,但这样做会改变原电路的工作参数,比如占空比,元件耐压,及带载能力

网友:
加个降压模块就够了吧……

网友:
增加降压电路最简单,可变成两种电压电源。另一种方法找取样电阻,改电源反馈电压。

网友:
日本电源做工看着真舒服,,,楼主浪费了好壳子,,,

网友:
看着像打印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