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10kw稳压器,准备做电焊机

楼主(2020-02-28):
拆个10kw稳压器,自耦变压器做电焊机
粗铜线有236圈,准备直接220v,当初级

但是分不清接哪里?帮忙看看

网友:
这么大 直接接最大的就可以了,就是说线头的头和尾作为初级。话说你是说做点焊机吧?不是电焊机吧?点焊机的话,次级用个30-40平方的大铜线 2-3圈 电压在3-4V左右就OK了

网友:
你爱咋咋地三,随意

网友:
测量应该是电阻最大的两头

网友:
线圈裸漏处会漏电,考虑清楚

网友:
但是分不清接哪里
注意安全
我看还是别玩算了  这可是为你好

网友:
玩之前最好是把线圈祼露处清洗干净,然后用绝缘漆刷一两遍凉干,这样会安全些。

网友:
10kW?厉害。做电焊机有套件可买吗?业余DIY爱好者有个小电焊机确实很方便。
看了看我的那个闲置交流稳压器,自耦变压器倒是也不小,但标称只有3000VA,估计应该派不上用场。

网友:
傻B了,10KW稳压器比电焊机值钱多了。

网友A:
我晕,这是高精密度连续调压稳压器啊,买台新的至少也要小1000,就让你这么拆掉了,而且这种稳压器的变压器都是自耦变压器,初级和次级不是绝缘的。。。

网友:
楼上的,你们岂不是说楼主杀鸡取卵了啊

网友:
这个是自耦变压器,做隔离用功率只有标称的五分之一左右,工频点焊机需要的是漏磁变压器,这个不行的!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别玩这个了,太危险了,
自偶调压变压器顶上一圈铜线都削掉一层,
一不小心碰到就是个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这是高精密度连续调压稳压器啊,买台新的至少也要小1000,就让你这么拆掉了,而且这种稳压器的变压器 ...

厂里还有好几台
这台坏了,不修,都是买新的
卖破烂还不如给我做一个电焊机

网友:
真大,想好再玩。别废了

网友:
这线圈用作稳压器10kw用作变压器可就远远不够了

网友:
这线圈用作稳压器10kw,改个小点焊机可以,电焊机功率太小,线圈要重新绕制

网友:
我也觉得做电焊机或者点焊机都有些浪费,不妨在你厂里面收来,看看坛子里面应该会有人买

网友:
自己绕几圈50平方毫米的铜线作为次级,就可以作为点焊啦

网友:
做电焊机还是做逆变电焊机吧,这种变压器我也做过效果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