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DELL G3加块硬盘

楼主(2020-02-28):
背面一圈螺丝,拆。

上我的电批;

WD的2T蓝盘;

用卡划开;

下一步,就是换内存了;

这个连接线不是太顺。

凑合着用先。
再买两条8G内存,下次升级。

网友A:
没加固态吗,来块固态速度快。机械的很慢当存储可以

网友:
鉴定完毕,叠瓦盘

网友B:
机械的放点片子什么的就行了。要想用的舒服还是ssd

网友:
固态还带个散热 好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加固态吗,来块固态速度快。机械的很慢当存储可以

这不是有固态么?这么明显的M.2接口.....标配大容量SSD或者小容量SSD+HDD,第二块HDD反而是选配,要自己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有固态么?这么明显的M.2接口.....标配大容量SSD或者小容量SSD+HDD,第二块HDD反而是选配,要自己 ...

对 标配512的S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的放点片子什么的就行了。要想用的舒服还是ssd

机械的上面就是固态51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