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原车导航加品牌cd机专用线束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20-02-28):
大家看看这个无损线 开导航 喇叭发出导航声音 开cd 喇叭发出cd声音 不通过aux 改变的是喇叭线 最简单的我能想到继电器切换 但是看成品线模块很小 大家说他是什么原理 什么电路呢

网友A:
直接并联的而已,最多有几颗阻容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并联的而已,最多有几颗阻容原件

直接并联怎么实现开品牌cd 原车导航自动无声 导航还开着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并联怎么实现开品牌cd 原车导航自动无声 导航还开着机

1个三极管1个电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个三极管1个电阻就可以。

可否详细讲解下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详细讲解下原理

CD机开机后除了输出左右声道音频外应该还有一条线是输出高电平信号,高电平信号输出后通过限流电阻使三极管导通,三极管导通就是直接短路导航音频输出。这是最主要的电路原理。
理论上每路音频输出要这么一个短路电路,外围再加几个电阻什么的就行。当然,要省成本的话会把所有声道并一起,这样一个短路电路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并联怎么实现开品牌cd 原车导航自动无声 导航还开着机

有个东西叫协议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机开机后除了输出左右声道音频外应该还有一条线是输出高电平信号,高电平信号输出后通过限流电阻使三极 ...

但是他们两个主机公用四个喇叭呀 如果导航的ic保护不输出了 cd的也会保护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他们两个主机公用四个喇叭呀 如果导航的ic保护不输出了 cd的也会保护啊 ...

不是保护,这和保护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东西叫协议盒

这和协议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保护,这和保护有什么关系

导航和cd都走的喇叭输出线 没有低电平rca的事 你让导航功放芯片保护不输出 你的cd也不会输出 图片看起来没有继电器 所以他们应该是并联或者什么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和协议有什么关系???

手机连接导航不也一样,车机播报的时候不也音乐声音会避让。

网友C:
我还想自己做一条,用四路继电器和天线放大线路供电。

网友D:
我也觉得这个线很神奇

网友E:
声音传输是有协议的。很多是通过can通讯。而不是模拟信号的au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想自己做一条,用四路继电器和天线放大线路供电。

我如果要研究不明白他这个线 我也只能继电器切换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这个线很神奇

是吧 看来你懂我意思了 楼上楼下有几位不懂我意思 没说到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声音传输是有协议的。很多是通过can通讯。而不是模拟信号的aux

你没明白 这个线束只有喇叭和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吧 看来你懂我意思了 楼上楼下有几位不懂我意思 没说到一块

我以前老板的车就是这样改的 原车cd加厚改装的导航。只要导航一有声音,音频会立刻切换到导航 导航说完就切换回cd ,但是我好像看他车上有个控制器 应该是那个控制器控制的  你这个线有一种可能是那个热缩管里面包了块电路板 上面的芯片支持4路音频信号切换 就像调音台上的话筒优先一样 只要导航有音频信号就会立刻切换,还有可能就是导航的声音是直接输入到cd机里了 由cd控制导航的声音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老板的车就是这样改的 原车cd加厚改装的导航。只要导航一有声音,音频会立刻切换到导航 导航说完就 ...

他这个介绍里面是一下切过去的 不会避让之类的 cd关机原车音响工作 cd开机所有声音从cd出来 原车主机无声音输出 感觉和继电器切换很像 但是他的图片看只有一个小电路板 应该是cd的rem线输出电源就会控制一个电路 我想自己制作 想知道这个原理和电路  买这个线要二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