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罗技M720多模无线鼠标

楼主(2020-02-28):
鼠标左键连击了,拆开看看,顺便换个微动
首先是外观,右手设计,可以连接优联和两个蓝牙

背面撞色设计

底部打开电池盖后 可以看到两颗螺丝,脚垫下面2颗螺丝,其实还有一颗藏在电池下贴纸的下面

按照网友给的方法,热风吹一下标签,成功撕下

拆掉五颗螺丝后可以打开后盖

注意内部有一根连接线,不要弄断了

抬起接口白色部分就能拔出排线

拆下滚轮的固定栓

取下滚轮

要注意滚轮的前端有两个弹簧做支撑,不要把弹簧弄丢了(长期没有清理里面有点脏,对不起大家了)

拧下两颗小螺丝,拆下滚轮支架

主板两侧共有三个螺丝,拆的时候要注意有一个比较小

注意这里有个小卡扣

取下主板之后侧键还有两颗螺丝与底板相连,可取下也可以不取,注意别弄断排线

主板全貌,不算精简但也不算复杂,除了光学引擎外只有一颗大芯片PCB的两端顶部分别有蓝牙与优联的天线

继续细拆,将连击的微动打开两侧卡扣,拆开

清理或者更换微动,装回即可

网友:
听说WD40喷喷就好了。

网友:
都拆到这份上了,直接把微动换了更好

网友:
好高级的鼠标。。。

网友:
嗯,接收器35块,还好,我一个G700S接收器要55块钱,还不包邮。。。

网友A:
其实这个应该是连接优联或者蓝牙共3个设备,我连了2个优联,一个蓝牙。

网友B:
不用拆,按下白色按钮,向里面喷点WD40(一定要接上配套的喷管),再连续按下按钮10次就可以了.修复后已经使用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拆,按下白色按钮,向里面喷点WD40(一定要接上配套的喷管),再连续按下按钮10次就可以了.修复后已经使用5 ...

有配件索性直接换了  手残怕喷完反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应该是连接优联或者蓝牙共3个设备,我连了2个优联,一个蓝牙。

优联好像不用切换就能连多个接收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优联好像不用切换就能连多个接收器

优联每次只能配对一个接收器,我试过同一个通道如果匹配了一个,然后再匹配另外一个,再用前面一个接收器就无法连接了,必须要重新匹配,你可以试下。

网友:
罗技的东西质量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联每次只能配对一个接收器,我试过同一个通道如果匹配了一个,然后再匹配另外一个,再用前面一个接收器 ...

试了下这款还真是只能一通道连一个  之前用M215试过同时配对两个接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下这款还真是只能一通道连一个  之前用M215试过同时配对两个接收器

我试过几个罗技的键盘鼠标(M185,K230,K375S,MX ANYWHERE 2S),单通道和3通道的都有,都只能每个通道适配一个接收器。

网友(2020-07-18):
高级货啊,我要了

网友(2020-10-02):
步骤详尽、图片清晰,感谢!

网友(2021-08-01):
非常好的拆解教程啊,真的是很清楚!多谢分享了

网友C(2022-02-16):
大神,我更换微动把右侧微动左边的一个标了EL的三脚器件碰断了,有没有解救的方法?

网友:
罗技的不好拆,我拆我小孩的罗技,里面有2层电路板,下面的电路板到好拆,上面的电路板不好拆,连到上面壳子里面。最后还是照着网上视频拆才拆下来,累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更换微动把右侧微动左边的一个标了EL的三脚器件碰断了,有没有解救的方法?
...

到某宝上搜索“鼠标滚轮编码器 光栅”,根据自己鼠标型号买个换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某宝上搜索“鼠标滚轮编码器 光栅”,根据自己鼠标型号买个换下就行了。 ...

终于知道这个玩意叫什么了,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