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石英钟机芯为何会坏,一般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20-02-28):
家里的石英钟不走了,换上新电池也不走。
刚好去年论坛石英机芯热度了一段时间,就撸了几个蜂鸟机芯。

新的安装上去,调好针脚。

接下来看看这个坏机芯。
这东西做工不错。

这个板子设计也很赞,那个小的是电阻还是电容?
晶振不容易坏吧?

线圈阻抗有200欧,这个数值正常吗?

网友:
以前看修表或者电子钟大部分就是换晶振或者线圈绕组。

网友:
看样子像是接触点氧化 或者变形造成接触不良。
如果不是就 先量线圈,再看转子磁性吧。

一般这种机芯都是有寿命的。
寿命指的是  固定齿轮的孔会磨损变形 ,
变形后齿轮就会卡顿,
阻力变大 造成不准或不走。

网友:
一般来说,晶体损坏的情况最常见。

网友:
就那几样东西,要么晶振坏了,要么牛屎坏了。

网友:
现在流行电波钟。。我家有个,自动对时

网友:
不要用南孚碱性电池。

网友:
潮湿了线圈也会不动

网友:
我家的石英钟用的是刮胡刀淘汰下来的镍氢电池2000毫安的充一次电用了一年多

网友:
听维修师傅说过,一定要“碳性”电池,不能用“碱性”电池,因为后者放电电流太大,很容易导致机芯出故障。

网友:
有些是电路板氧化腐蚀,导致电极接触不良

网友A:
通常国产的钟,都会提示不要用碱性电池,只能用碳性电池,不然电流太大烧线圈

网友:
我手贱改过两个石英钟,用18650电池加一个AMS1117-1.5V的来驱动,结果两个钟都被我弄废了,改回来以后,每几天都会慢几分钟,现在基本一星期要调快一次。

网友:
现在的石英钟机芯,即使是山寨的,大多数故障是接触不良、齿轮组欠保养。线路上的故障,包括晶振、线圈、牛屎等,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国产的钟,都会提示不要用碱性电池,只能用碳性电池,不然电流太大烧线圈 ...

这种理由你也信。。。。。

网友:
不如换成蓝牙机芯,可以手机app对时,家里不豪大的,一次就全对好了。

家里表多了,走针步伐不齐、一个表一个调很让人烦,换成可对时的就方便多了。

住楼群中间的,电波机芯也不好使,定期拿到阳台对时也很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理由你也信。。。。。

这话又不是我说的,你去TB搜索挂钟,基本都是又提示不要用碱性电池的,会损坏机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话又不是我说的,你去TB搜索挂钟,基本都是又提示不要用碱性电池的,会损坏机芯, ...

我不管是谁说的,但这说法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如果你相信了,说明你没有认真思考过这问题。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69079
这是坛友对国产机芯线圈电阻电感和电流的实测值。不算线圈电感,直流电阻平均都在4000欧左右。假设电池电压为1.5V,电池电阻100欧(一般电池内阻没有这么大的),那么理论上线圈的电流为1.5/(4+0.1)=0.366毫安。假设一个很好的电池,就算内阻为0欧姆,那么线圈电流为1.5/4=0.375毫安。这微小的电流差异,并不会造成线圈损坏。再说了,电池电压的变压对电流的影响严重得多了。1.2V电压下的电流为1.2/4=0.3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话又不是我说的,你去TB搜索挂钟,基本都是又提示不要用碱性电池的,会损坏机芯, ...

这说的容易损坏机芯,指哪些方面?电池漏液???我估计是这个原因的多。

网友:
机芯的损坏,大致有三部分,电池漏液锈电极引起接触不良。齿轮变形卡死。晶体线圈损坏。见过一例马达转子塑料老化与磁钢脱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