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无聊DIY一张CF卡,慧荣SM2236G主控

楼主(2020-02-28):
淘宝淘了几块CF卡料板。

主控SM2236G,双面四贴BGA100。

手里几颗热心网友送的PF510,4CE 32G L74A的颗粒,查了下2236G的数据库,是支持的,直接搞上去。

先单贴

找到一个老掉牙的SSK多合一读卡器,说起来,这个读卡器年龄在10岁以上了,但依然能用。

准备开卡

开卡软件很容易就识别到了这块卡,看一下ce

4ce识别正常。

设置和固态一样,简单设置后,开始开卡。

不到1分钟开卡成功,开出来32G,测测速度吧。

usb2.0下,速度就这样了。这个颗粒,正常写速度在50左右,被usb2.0限制了。

接下来双贴,双贴贴到主控背面的两个焊盘。

8个ce识别正常。

成功开64G,下面测速。

速度被usb2.0限制住了,在想要不要败一个3.0的读卡器

不知道这货现在还有啥设备在用,挂闲鱼上卖卖看。

扩容: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21

网友A:
CF终于能开卡了?可惜除了相机已经没地方用了,手上还有几张4G的卡都不知道用哪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F终于能开卡了?可惜除了相机已经没地方用了,手上还有几张4G的卡都不知道用哪里了 ...

软路由。有转接卡。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终于能开卡了?可惜除了相机已经没地方用了,手上还有几张4G的卡都不知道用哪里了 ...

看主控吧,像闪迪那种的自己的主控,肯定开不了。慧荣的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路由。有转接卡。哈哈哈

转接卡我手里一堆,都是以前卖剩下的,手里能用的机器基本没有了,除非转成SATA口

网友C:
川宇有个算返利算优惠券后15块的四合一带CF的读卡器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这段时间淘宝客推的很频繁

网友:
一直以为慧荣的cf卡也要开卡治具……原来读卡器也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川宇有个算返利算优惠券后15块的四合一带CF的读卡器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这段时间淘宝客推的很频繁 ...

收到,我去瞅瞅。

网友D:
楼主这板子在哪掏的,发个链接,手上有2颗2236主控,无聊也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板子在哪掏的,发个链接,手上有2颗2236主控,无聊也折腾一下 ...

板子带主控的,你这主控也用不上啊。
那个店家一共8个,让我包圆儿了。

网友:
大神什么都能搞,佩服佩服!!!!

网友:
以前买个64G的超级贵,想都不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CF终于能开卡了?可惜除了相机已经没地方用了,手上还有几张4G的卡都不知道用哪里了 ...

工业。。。很多百万级的床子都是cf卡。。。但是基本都用原装进口的小容量。这种大的,估计只能相机用了

网友:
工业有用到。。。很多百万级的床子都是cf卡,但是基本都用原装进口的小容量,一般不会超过8g。这种大的,估计只能相机用了

网友E:
想问下你用的开卡读卡是什么主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你用的开卡读卡是什么主控呀

应该是这个了,螃蟹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板子带主控的,你这主控也用不上啊。
那个店家一共8个,让我包圆儿了。 ...

原本我是打算年弄来玩的 3.0CF卡读卡器都买好了  回过头板子没了。其实手上有个老掉牙的安国读卡器也是可以开卡的 之前用过速度个位数所以没急着买板子

网友(2020-04-08):
手上有几个这个卡,不忍盘,不知道短接点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本我是打算年弄来玩的 3.0CF卡读卡器都买好了  回过头板子没了。其实手上有个老掉牙的安国读卡器也是可 ...

杂货铺又上架了,速速去买啊。

网友:
请教一下rom短接点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