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201li电池拆解,求救

楼主(2020-02-28):
Lenovo x201i电池,使用时间短,纯粹饿死的。手痒打开了,LG电芯,DIY了一个充电线,用手机充电头逐节充电,充电时充电头烫手,电芯轻微有温度,充电后,每个电池电压不低于4伏,整个电池电压约12.4v,但是输出口无电压。求大神,应该怎么修复呢?

网友:
输出保护了

看主控有工具能重置吗

网友:
thinkpad的电池是有保护的,其中任何一节断电之后,就没法用了,据说可以写数据修复

网友:
上本子激活一下,保护板已经关闭了输出,没拆过的话是可以激活的!

网友:
去电脑城找人帮你激活

网友:
不会激活,我的也一样,测有电,上本本,上设输出,充电红灯。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保护板芯片检测单体过于落后,导致锁电芯不输出,有一种应急的方法可以试试,找电池端正负极和保护板正负极,加一颗六脚开关,应急的时候接通两路正负极试试,有些笔记本可以应急用但不能充电,有的会识别保护板信号端错误不能开机。

网友:
这玩意确实容易锁死

网友:
锁死了,拆电池用。

网友:
thinkpad电池容易锁,没有专业工具就废了,只能拆电池玩玩

网友(2021-02-21):
我的刚换过,但是不能重新标定!就是电量显示不准,一忽儿,就报警关机!其实还有很多电,电压还有12.3v

网友:
謝謝分享 断电即死竟然不知道?  有专业翻新电池的,不知是否带电换电芯、刷信息。

网友:
我也x201i。你这个没用了,保护板锁了,要专业的解锁设备才能解锁保护板

网友:
有没有能刷新电池信息的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