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路由器网站进不去

楼主(2020-02-28):
   我想给扫地机配网,网友说上路由器网站把2.4G打开,我在电脑最上方的搜索栏里输入“192.168.199.1”怎么也进不去呀?不是说网页无法访问,就是说网页走丢了,其它的凤凰网淘宝网都能打开。亲们帮帮忙

楼主:
对不起 第一张图片发错了

网友:
XP系统吗?右键网上邻居,属性
右键本地连接,状态
然后选中支持页,默认网关那显示的地址才是你的路由器登录地址

网友:
路由器默认登录地址一般是192.168.1.1或者192.168.2.1吧

网友:
打开命令行  输入 ipconfig /all  查看默认网关是什么(即路由器IP地址)
不同厂家的路由器有所区别,路由器背面的铭牌也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