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PENTAX的 4.2V 相机充电器,想改万能充,求大师指点

楼主(2020-02-28):
5块钱的垃圾堆里的,拆了一下,想改成万能充,给相机锂电充电,求大师指点,如何改

楼主:
C端和负极直联后,灯亮,电压只有0.017V  不知如何改

网友:
放弃吧,和电池都带通讯的,不是随便一个电阻或者短接能解决的,除非你嫁接原装电池的保护板做解码认证~

楼主:
看来5元的垃圾只能扔了

网友:
c是测NTC的吧,试下c跟-之间接个10k电阻,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可以挂着卖,老相机用得上,我卖的一个相机就是宾得的,当时找充电器找了好久也没有

网友:
这类充电器好像没那么复杂,应该有一只识别电阻就可以。

楼主(2020-04-22):
今天闲着没事 ,搞定了,c端和负极接一只100k电阻就可以了,先试2.2k,没有反应,再试10k,还是没有动静。直接拿了只99k的电阻,反正死马当活马医,试了,充电了

网友A:
常见类似品牌机,4.2V。用料好,电流小。5元贵,2元可以。满电能自停么?

网友:
5元地摊不是很划算~~~现在4.2v的 充电电路几毛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类似品牌机,4.2V。用料好,电流小。5元贵,2元可以。满电能自停么?

充满自停,这个也是玩玩。

网友(2021-06-21):
大侠们,富士相机bc-45a充电器需要加多大的电阻?10k,20k,30k,47k,68k,100k的都试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