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电钻扭力调节会失效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2-28):
扭力调节偶尔会失效,调到最大档用手也能抓住,和一档的扭力差不多,有咔咔的声音,放一会再用,可能就好了,用起来就正常了,齿轮箱拆开过,但是只是上油,扭力调节没动过,咋回事?

网友A:
如果是19元活动款之类,应该是扭力调节机构配件质量较差、精度不行,自然就谈不上什么稳定性了。磨合磨合应该会有所改善,如果依然轻易打滑,那就说明弹簧太软,加个大垫片可以临时解决。
不过,更多坛友反映的是:与你的情况相反,低端电钻常常该打滑时它不打滑,那样就更容易把螺丝拧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9元活动款之类,应该是扭力调节机构配件质量较差、精度不行,自然就谈不上什么稳定性了。磨合磨合应 ...

我手里的两把博世的GSR120和GSB120,都这样,用着用着就失效了

网友B:
如果你拆过了这电钻的话,那就是没装好
如果你没拆过这电钻的话,那就拆开看看

网友C:
有时候会失效?按你说的这种是机械螺纹调节扭力的,出现”有时候“这种现象极有可能是螺纹滑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拆过了这电钻的话,那就是没装好
如果你没拆过这电钻的话,那就拆开看看 ...

博世的120,拆了也有不少把了,第一次碰见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会失效?按你说的这种是机械螺纹调节扭力的,出现”有时候“这种现象极有可能是螺纹滑丝了。 ...

扭力环正常啊,扭起来没区别,我怀疑是钢珠磨损了

网友D:
应该是里面什么东西松了,拆开重新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里面什么东西松了,拆开重新再装

我怀疑是钢珠磨损

网友A:
如果是博世的话,弹簧不应该那么不堪,你是专业人士经常重度使用?
也有可能是钢珠磨损,但也不至于啊,那得用得多猛!可以拆开仔细看看,总能找到解决方法的。不过如果润滑油加到了钢珠那儿,对扭力调节应该也会产生影响----原来干涩状态不打滑的,现在有了油容易打滑了。

网友E:
我也感觉我的手钻哪怕1档的扭力都很强,用手都捉不住

网友F:
服了,这么简单问题,仔细看看爆炸图。

你这种原因是齿轮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服了,这么简单问题,仔细看看爆炸图。

你这种原因是齿轮装反了。

这个我还真没有注意过,装反了为什么会打滑,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博世的话,弹簧不应该那么不堪,你是专业人士经常重度使用?
也有可能是钢珠磨损,但也不至于啊, ...

我量了,钢珠磨损的还不到0.1,应该不是钢珠的事,扭力调节的钢珠我是上油,然后用手纸擦掉多余的,只留薄薄一层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感觉我的手钻哪怕1档的扭力都很强,用手都捉不住

拿掉两个钢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