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沧田G80 MP3播放器 摔后开机不断重启,显示“Starting...”但无法正常开机

楼主(2020-02-28):
十几年前买的一个MP3。某一次摔后,就成这样了。放进电池,开始自动开机,然后就不断显示“Starting...”不断重启,但无法正常开机。看了一些文章,说好像是因为把晶振摔坏了,不晓得这个MP3里的晶振就是ATJ2085P这个芯片旁边那个2脚的圆柱体吗?它的规格是多少呢,怎么判断?
谢谢!

晶振是下图这个绿圈里的东西吗?如何测量它的好坏,以及得知它的规格?

网友A:
理论上晶振坏了 不会启动,这个基本上要刷机,先格式化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晶振坏了 不会启动,这个基本上要刷机,先格式化一下看看。

但是是摔了一下之后才出现的这个问题啊~
不会是把闪存格式摔没了吧?

格式化的话是在电脑上格式化吗?

网友B:
先补焊闪存,不行再更换24.576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补焊闪存,不行再更换24.576晶振。

补焊的话用热风枪 还是 烙铁 的 拖焊法 比较好呢?
还有就是老哥是怎么看出我绿圈里那个是24.576晶振的呢,真心求问

网友:
检查一下几个按键是否有问题。

网友C:
试试补焊闪存和主控芯片,再不行就更换晶振,这主控用的是24.576M
还可以试试插电脑看能不能读盘,能读的话,主控和闪存都基本正常的,可能是固件出问题了。
这是网上找到的,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补焊闪存和主控芯片,再不行就更换晶振,这主控用的是24.576M
还可以试试插电脑看能不能读盘,能读的话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