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半球电压力锅内部元器件及手绘电路

楼主(2020-02-28):
定时器只有压力开关跳开或防干烧开关跳开(105℃)才运行(记时)。

网友:
这种产品已经过时了,还是机械式定时器

网友:
头次见到步进电机倒计时机芯,以前见到的一种是发条机械,另一种交流同步电机只能一个方向拧。

网友:
机械定时的少见了

楼主:
唯一的好处就是简单,所有花里胡哨的功能都是由保压时间控制的。

网友(2023-08-12):
电路图的 保温 和 加热 弄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