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需要固定公网IP,网上的公网IP盒子到底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0-02-28):
公司最近拉了条专线(任性),找到运营商但是运营商一个专线只给一个固定公网IP,在要加固定IP贵的离谱啊~真想不通一个公网固定IP为什么运营商要价这么高?
机房的服务器还差一个公网固定IP,这活交给我了,最近某宝搜来搜去看到了这个玩意:零遁公网IP盒子”

商家说这个是给你固定公网IP,4M带宽一个月70多块;是BGP的线路,

这个的原理是怎么实现的?大佬进来讨论一下,是不是运营商的代理商?云服务器暂时不考虑毕竟给公司自己的服务器解决问题,而且网络结构比较复杂,主要我想省事,还有没有其他方案?

网友:
这种是反向代理技术,访问内网先向外网服务器发出请求,外网服务器再将请求返回本地,我自己租了个阿里云ECS,版本是cetos7装好FRP,diy群晖装对应版本的FRP,做好端口映射就能在外网访问了。服务端和客户端版本尽量对应。项目地址:
https://github.com/fatedier/frp

网友A:
垃圾厂商的垃圾设备
广告打的很响亮
原理就是P2P组网的一种不是很复杂。自己搭建个环境出来也不难。

你已经有 公网ip了。直接公网ip+端口就是了。如果是做web类应用就做虚拟主机就行了。
另外,加个ip也花不了多少钱,公司一个月多花个两三千舍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厂商的垃圾设备
广告打的很响亮
原理就是P2P组网的一种不是很复杂。自己搭建个环境出来也不难。

你说的方法不行的,早都试过了;目前用的零遁公网IP;BGP线路延迟还算可以;

网友B:
电信公网IP 20M,每月199,带云电脑一台

楼主(2020-04-17):
引用 网友B:
电信公网IP 20M,每月199,带云电脑一台

太贵了吧~

网友:
VPN 隧道打到IDC机房,占用一个公网IP你那公网贵,自有便宜的地方

网友:
电信联通家庭网络也有公网ip啊,绑定ddns就好了,其他域名也可以解析到ddns的域名,就是访问需要加端口。

网友:
应该就是类似V*P*N  的类型 几年前玩过类似的方案。

网友:
一个月70多块,为什么不叫电信给个公网IP

网友:
因为现在Ipv4的地址已经全部分配完,所以水涨船高,价格也就上来了。

网友C:
垃圾厂商的垃圾设备
广告打的很响亮
原理就是P2P组网的一种不是很复杂。自己搭建个环境出来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厂商的垃圾设备
广告打的很响亮
原理就是P2P组网的一种不是很复杂。自己搭建个环境出来也不难。 ...

老哥 你自己搭个;我用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