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佛山FSL旋风系列LED;58W主动散热大灯泡,风扇要死灯泡必亡!

楼主(2020-02-28):
58W个头够大,看过最大的灯泡了吧,第一次拆解这种主动散热的LED。看店铺有宣传Ra大于80,实际效果够白够亮。

网友A:
家里也有这样一只灯泡,还没开始用。这个应该设计成风扇转灯才亮,风扇不转灯不亮,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风扇不转,灯珠都热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也有这样一只灯泡,还没开始用。这个应该设计成风扇转灯才亮,风扇不转灯不亮,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风扇 ...

温控的意思,不过这货有点频闪,风扇噪音不大到是可以。

网友:
拆得够仔细的

网友:
这种灯千万不要购买,特别是环境差的地方

网友:
风扇被你拆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强制式风冷的不靠谱,扇死灯亡。。。。

楼主:
是的呢。。。拔出来,叶断了。。。。。。。。。。。没事儿还有个在吃灰。

网友:
主动散热,风扇坏了自然会烧灯

网友:
垃圾含油风扇

网友:
这个散热铝块实在是小了点,全部是靠风扇,风扇一死,灯珠必亡。我以前拆过出口鬼子的7W球泡,灯屁股后面一大堆铝块,实实在在的用料是真。

网友:
应该是发热巨大,导致风扇轴承的油挥发干了,风扇坏灯无法散热也就坏了。英特尔的你要是CPU发热大轴承里的油一样挥发干了,照样坏。

网友:
这灯亮上1小时以后估计可以烤熟鸡蛋了

网友:
不错,功率够大,够亮,

网友:
这么贵的灯具,应该用双滚珠轴承风扇好些,或者过热降电流保护。

网友:
家里也有这样一只灯泡,还没开始用。这个应该设计成风扇转灯才亮,风扇不转灯不亮,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风扇不转,灯珠都热死了。

这个建议好!!

网友B(2021-03-16):
可惜风扇太差了,配不上那么好的灯具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买灯板自己加散热跟风扇,自己屯太多散热跟风扇了,风扇降压5V运行很静音,自己用的都是些大的散热,这样效果杠杠的,就是外观不咋滴

网友:
又要便宜又要亮,那没办法了,成本摆在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风扇太差了,配不上那么好的灯具了

这风扇不差了,当年国际大牌PC电脑电源都在用的。。。

只不过这种每天开估计要服务器级别的风扇。。。那个成本吃不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