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一个五合一浴霸并重新接控制线

楼主(2020-02-28):
装修的时候装修队给买了一台五合一浴霸安装在卫生间里,用了两年多加热模块外壳就烧的变形了。用起来不安全,没办法拆开看一下。靠近发热片的位置塑料外壳已经烧烂了一个洞。发热片的接线端子有两个已经锈断了,只能用一组发热片。从淘宝上买了几个接线端子重新接线。按原来的开关线序接上测试功能,按了换气开关电机没反应。应该是以前装修的时候线接的有问题。这种五合一的开关,任何一个风暖打开后,吹风电机都要同时启动才行,不然热量排不出来,会把外壳烧坏。估计当时的电工就是接错线了,才会出问题的。烧坏的外壳,吹风电机上带的扇叶也烧化了一部分。

重新接好发热片

风暖I功率小一些,发热片电阻大点

风暖II功率大,发热片电阻值小

铭牌

接线图,可以看出来任意一个风暖打开时,吹风电机都要启动工作。

发热片温控开关

顶部结构,两个10W电机,用于吹风和换气。

吹风电机

换气电机

启动电容

12WLED灯板和恒流源

指示板电路,吹风开关或风暖按下后会显示温度

最后按对应功能重新接好线,再也不会出现按下开关没反应的问题了。

这个五合一的开关质量也太差了,中间零线接线端子螺丝滑丝了。只能把零线用细铜丝缠上去。拆开才发现问题,就是装修电工把线接错,把风暖II接到换气位置了,导致按下换气开关时换气电机不工作,而风暖工作了,但此时吹风电机也不工作,热量排不出去,时间一长就把外壳烧坏了。幸亏洗完澡发现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野电工真是害死人!

网友A:
野电工真是害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野电工真是害死人

对头,这个电工给我家装空开全部是1P或2P的,没有带漏保的。我要求他换他还不换,没办法我自己买了几个换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头,这个电工给我家装空开全部是1P或2P的,没有带漏保的。我要求他换他还不换,没办法我自己买了几个换 ...

也不是非要全部用带漏保的
有过说法,漏保下再接漏保还不一定是好事

我给自已做家装的建议大空开进户分三路,厨房卫生间、空调、电灯及插座,用了三个漏保。
然后分别再用1P2P的分线路接上的,也没用很多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非要全部用带漏保的
有过说法,漏保下再接漏保还不一定是好事

整个强电箱没有一个带漏保的空开,卫生间也没有。我后来自己加的

网友C:
你这太复杂,现在的都是2根信号线,到盒。还有无盒,直接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太复杂,现在的都是2根信号线,到盒。还有无盒,直接遥控

这是两年前买的,还是便宜货。

网友D:
这种吹热风的浴霸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吹热风的浴霸好用么?

没有4个大灯泡哪种热,也热的不快。气温高点的地方用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吹热风的浴霸好用么?

现在很多都是这种了,大灯泡那种对眼睛不好

网友E:
三线控制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呀,不过我后悔预留五条线了,暗盒里面塞得满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线控制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呀,不过我后悔预留五条线了,暗盒里面塞得满满的 ...

以前的很多都是预留6线的,现在可能有无线控制线少一些,也不会接错

网友(2021-04-06):
金品格力 改成精品格力 估计更能唬住人 。浙江嘉兴是浴霸的山寨聚集地  淘宝大把 ,一看产地即知真假。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很多都是这种了,大灯泡那种对眼睛不好

洗澡的时候不盯着灯看吧

网友:
这个理论上不应接零线到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洗澡的时候不盯着灯看吧

对小朋友不好,有可能盯着看。。。成年人问题不大。。。

网友(2021-05-25):
应该是吹风打开了,才能开风暖

网友:
应该是吹风开了,才能打开风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