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鼎信载波的电表载波模块

楼主(2020-02-28):
我 搞了个电表 (本来没想用载波的) 结果发来了个载波表。把载波拆开看看。
拆一个鼎新的电表载波波快 查阅资料还把2.54排针的针脚定义和中心距插出了了,看起来各家还不一样呢。
什么芯片看不懂。好像他们的方案还不一致,不同频率的载波表无法相互通信。所以最好用同一厂家的。

网友:
载波模块,关键在于接收端

网友(2022-07-14):
你好,请问下,你这个引脚定义在哪可以查到的呢

网友(2022-12-15):
直接用12v供电,然后把通讯线接出来,再把220v接入强电,这样能通讯吗?

楼主(2023-11-19):
定义知道了,但是这东西,我目前看的多遵循645-2007规约(规约内仅标注了信令)。注意电源隔离烧了我一台电脑的玩意。读的资料大概是上电后先执行读表号和抄表指令,集中器端发来报文它才工作。所以我在思考的是能不能用两个同型号的这个实现双向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