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G50-80充电时插错接口,现在无法开机

楼主(2020-02-28):
充电时间不小心,误把充电头插到USB口,现在电池灯亮,电源指示灯不亮,无法启动了。
主板是不是坏了。

网友A:
能插进去???

USB是接南桥的。估计你南桥挂了。别试了,找地方修吧。

网友:
比较好奇楼主是怎么做到的,蛮荒之力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插进去???

USB是接南桥的。估计你南桥挂了。别试了,找地方修吧。

估计又是联想的奇葩电源头,长方形的,这机器早就没南桥了,都是多合一桥,19V加到桥上桥是肯定挂了,别把U一起烤了就算不错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是朋友的笔记本  光线不好 没看清楚就乱插了,

网友:
怎么可能呢,虽然都是方口,但接头差距比较大,可能是USB口坏引起连线,查看USB口试试。或者直接USB挂了,电源灯亮上图看看什么情况的亮。

网友:
先把电池拆下来,不通电,按按开机键,等一两天再试试

网友:
咋插进去的?我没这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