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玩转SR501彻底解决HC-SR501人体感应模块修改封锁时间的方法 绿板篮板一样

楼主(2020-02-28):
2020年2月29日更新:本教程不讲原理,只讲二次DIY的使用方法,非常适合跟我一样的小白。
SR501热释电模块,分为绿色板和蓝色板,这里改的方法同时适用于两个版本。
更改封锁时间,也就是两次触发的间隔时间,淘宝上卖家介绍的都是2.5秒,实际上封锁时间很多都在3~5秒,如果作为灯的感应开关,这个时间还是有点长,更改封锁时间后,可能会降低抗干扰能力,我这里只作为测试,供大家参考。方法如下图:

为了能DIY一个稳定的太阳能灯,对hc-sr501模块不停的研究,作为一个看不懂电路图和工作原理图的小白来说,是相当大的工程,秉着一个DIY玩家的精神,要么不玩,要玩就要玩透彻。

玩了不少人体感应模块,包括SR501、SR505、SR602,以及一些人体感应小夜灯,包括带人体感应的太阳能成品灯,前前后后差不多有六七种,做了很多对比,还是觉得SR501模块更适合DIY。

SR505和SR602同样会莫名其妙的自动触发,并且延时调节很不方便,SR505还不能直接焊接光敏电阻来实现白天不工作晚上工作,对小白来说相当不友好。
人体感应小夜灯很多和感应模块一体,不适合改庭院灯,并且功率都偏低,感应距离太短。
太阳能感应灯,延时大多固定在20S左右,不适合放洗手池或者厕所这些地方。

SR501模块价格最低,功能最全,更适合应用在一些实验产品中,只要玩过SR501模块多的人,我估计都会遇到莫名其妙自动触发的情况,但是网上一直找不到解决办法,只能自己折腾了。

下面搜集一些SR501模块的用法以及我自己整理的说明图片:

【在不做任何改动的情况下,SR501模块+S8050三极管的工作电压范围在4.5V-20V,输出电流在200毫安~500毫安,注意此时如果输入的电压低于4.2V,模块也会自动不停的触发;】
【如果想让SR501模块,直接用在3.2~3.7V的锂电池,只需要把模块上的防反接二极管去掉并短接两个焊点即可,如下图】

【如果需要降低输出电流,可在SR501模块的输出端(中间的那个排针)和S8050的B极串联适当的电阻,比如在用草帽灯珠做小夜灯的时候。比如下图】

如果要提高输出电流,则根据下图,把输出端的102(1K)电阻,换成22欧姆,即可把原来的输出电流提高到1000毫安左右,并且还可以让模块在更暗的环境才开始工作。

整理教程很枯燥,如果能得到你的认可,将会给我更大的动力去学习并分享给更多像我一样的小白。

玩转SR501(方法2)解决HC-SR501人体感应模块乱触发修改封锁时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758

玩转HC-SR501模块(3)一些需要避免的坑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276

补充内容 (2020-10-8 09:18):
方法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758

网友A:
很好的教程,这个是感应红外线还是移动物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教程,这个是感应红外线还是移动物体

热释红外感应人体移动的。

网友:
我一般用MOS,这样电流很大

网友:
内容很不错,非常实用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的教程,以前我也是改成锂电使用。

网友:
挺好的教程,这种模块买了好几个,运行挺稳定的,第一个接充电器运行2年多,后来又做了个运行了3年多了

网友B:
去年买了个下图这种板子,被自动触发快搞疯了,找了很多资料没结果,最后买了那个透镜装上才算好了,至于是不是好的彻底我就没仔细观察了,因为又买了比这个好的板子

tm2291

下面这张图是另一个板子,这个不用透镜也不会自动触发。两种板子几乎是同一时间买的,所以第一种出问题的时候也没在意是透镜的问题

biss0001
这个板子2元很值,可惜买了几块想再买才发现几千库存被倒爷包圆了

延时和封锁都改过,至于感应灵敏度是哪个我倒没有研究

网友C:
请问这个模块待机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模块待机电流多大?

官方介绍 50~60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买了个下图这种板子,被自动触发快搞疯了,找了很多资料没结果,最后买了那个透镜装上才算好了,至于是 ...

看不懂原理图,玩这个东西难度挺高,我也是瞎折腾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买了个下图这种板子,被自动触发快搞疯了,找了很多资料没结果,最后买了那个透镜装上才算好了,至于是 ...

我前前后后也折腾了好几种,最后还是选择折腾501,除了封锁时间没办法调节,其他的都比较方便

网友D:
Mark一下,我想改个大功率人体感应庭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rk一下,我想改个大功率人体感应庭院灯

研究下用场效应管,适合更高功率的。

网友E:
一直用场管,做了几个运行2年多了,很稳定,有两次也是被自动触发搞得非常头疼,后来加了滤波电路解决了,开关电源供电的,锂电池供电也有这毛病,也不知道具体啥原因

网友:
技术贴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场管,做了几个运行2年多了,很稳定,有两次也是被自动触发搞得非常头疼,后来加了滤波电路解决了, ...

这个模块调试好了,还是很给力的,感应距离不是sr505和sr602这些能比的。

网友:
楼主毫无保留地助人为乐的精神令人动容!!!! 此贴不顶枉为坛友! 楼主加油! 我看好你!!!!

网友:
我买的86模块那种220V的,有大风时就会重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