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TF卡能读不能删除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2-28):
以前买的,因为是32G的,舍不得扔,才发现,放在手机、放在读卡器中电脑里都能读,删除内容也显示正常,复制进去内容也是显示正常,但不能格式化。拔掉再放回去,删除的内容还存在,复制进去的没有。换言之,等于是写保护了、或者说坏了,但内部文件复制出来绝对没问题,识别什么的正常。这种情况是没法改变了吗?

网友A:
典型的tf卡寿命到了写保护的现象,没救了,扔给孩子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tf卡寿命到了写保护的现象,没救了,扔给孩子玩吧。

嗯,我有个2G也出过这个问题,但在这之前考满了歌曲,用在哪些mp3播放器上真很方便。这回可惜了

楼主:
看看读却还凑合

网友:
我有一张也是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
64g的我都扔了

楼主:
没办法最终就要扔。我还以为写保护就像U盘有个什么关键点可以打开呢

楼主:
求推荐个淘宝的63G或者32G的tf卡。主要是那个平板容量不大,但内部有个TF卡插槽,我知道TF卡容易坏,但平时只读不写寿命会好得多。可以考入一些关键内容,随时能读。比如外出时考入一些积攒的习题(当然我知道坏了就不好了,考进去只是为了出去的时候用,家里的台式机这类重要内容一定会保留的)

楼主:
64G容量U盘倒是有2个,可是总需要另插,而且占用usb口

楼主:
闲鱼看看,有很多,可是我发判断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推荐个淘宝的63G或者32G的tf卡。主要是那个平板容量不大,但内部有个TF卡插槽,我知道TF卡容易坏,但平时 ...

闪迪,三星,东芝,金士顿。

网友:
看牌子,有些如果還在保可以更換

网友C:
意思是:我的寿命快到了,赶紧把资料转移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我的寿命快到了,赶紧把资料转移走!!!

对,如果tf卡会说话,准会这么说

网友:
卡寿命到了,自动写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我的寿命快到了,赶紧把资料转移走!!!

紫薯布丁

网友:
一定是芯片上负责写保护的接口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迪,三星,东芝,金士顿。

诈尸顿的不要,我现在用的就是诈尸顿32G的C10卡,一旦跑满写入崩的概率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