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缺乏,LED连续烧毁,请教大家了

楼主(2020-02-28):
事情是这样的,家里有个“康铭KM-8791”铅蓄电池的LED小手电,就是上图这个(借用网图),好久没用了,今天一试LED只有微亮了,可充电3个多小时后发现电筒有些发热,里面还的水迹冒出来,LED还是没多亮,看来应该是电池坏掉了。

于是拆开看,确实是铅蓄电池里冒出来的水,电筒其它都是完好的。这手电外观材质还不错,握在手里手感挺好,我就想看还能怎样利用下。家里锂电池手电已经不少,这个改锂电就嫌麻烦了,干脆去掉电池,就当个插电用的小夜灯吧。

电路板挺简单,如下图,电路原理就通过0.68u电容限流后,电桥整流供给电池充电,电池通过两个不同的限流电阻,供给LED,产生两档亮度。

我算了下,Xc=1/(2πfC),0.68u电容在220V市电中容抗4681Ω,限流后电流约47mA。直接在电路中去掉电池,其它都不变,电筒上那个挺大的草帽状LED应该能受得住。于是去掉电池把电筒开关设到弱光档,一插电LED立马烧黑了。我想难道电流过大,于是找了只标示最大功率1W,最大工作电流350mA的LED灯头换上了。结果还是插电立马烧毁。

真是失败啊,这是为什么啊??

我记得这个电筒没有去掉电池的时候,插上电充电时打开电筒开关,LED还是能正常发光的,虽然在厂家说明里是要求在插电充电时不要使用。为什么去掉电池LED立即就烧毁了呢?

网友:
没人给你回答 我来点你一下,问题在0.68μ电容上面,不给你说理论,复杂了对你不好,你算的是平均值,但是你不明白电容特性,充放!上点瞬间几乎是220全部加在灯珠上,

网友A:
led需要恒流恒压。对电压和电流要求高。你的手电筒是简单的阻容降压,电池电压过高就容易坏。网上有卖成品驱动板,很便宜

网友:
把电池换成电容不就是led灯泡?

网友:
电池起到了稳压作用,你去掉电池电压就是220V的整流电压了。即便有电容限流,但是电压没有限制。
好多的这种手电都是在开着的时候插电充电烧毁的。

网友:
计算的不错,按说理论上应该是个好手啊,很多人都不好算XC
这种手电,最爱坏的就是电池,电池坏了就爱坏灯珠,为什么,因为这里电池还起到一定的稳压作用,灯珠反压不高,正向工作电压也有极限,假设电池好的,充电的时候,电池上的电压最高也不会超过5-6V,(假设电池是4v的那种)这样,对灯珠来说,是个相对舒服的环境,灯珠正常工作,但是,一旦电池干涸,损毁,腐蚀线脱离,这时候,等同于220VX0.9,大约还有200V的高电压施加到灯珠上,别看只有47MA,但是这个电压非常高,其乘积为220x0.047=10.34W,这么大的能量,对于1W的灯珠(我感觉原来应该是草帽0.5W的那种吧直径0.8CM的)可以说是碾压式的破坏,所以,这就是损毁的原因,别说一个灯珠,那些3,4,5,6,7,甚至更多草帽并联的早期这种手电都存在这种问题,一坏电池就全完,忘了关,一插就全死了,如果你想这样点,得在那里设置一个至少5V5W的稳压管,用来长期保护,把电压钳位在这个范围内,用稳压管扛这些功耗,灯珠来分流一点能量就是了,

网友:
这种阻容充电的手电就不能开开关充电,能开开关充电就烧灯珠。

网友:
改锂电池,好用

网友:
随便并个400V4.7uF电容上去完事,节能灯拆个就好。安全第一,别学那些阻容灯的厂家并50V的,灯一开路电容就炸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开路电压很高的,直接应用在单颗LED上要在输入端加输入保护电阻,否则很容易烧灯珠,这也是为什么这种铅酸电池供电的电筒开机充电烧灯珠的原因。
保护电阻取值范围400——600欧姆之间,建议取值560欧姆。

网友:
前几天刚扔掉一只和你的差不多的手电,放车库的很久了,不亮,量了下灯珠全烧了,里面也是以只很小的铅酸蓄电池,估计谁开着充电然后挂了,懒得修。家里还有18650的LED手电都很少用

网友:
记得三十年前,人生第一台充电手电也是这种电路,当年把双AA电池撤了,用手摸触点,没被少电过。

网友:
不接电池,不接灯珠,这阻容降压电路没有回路,电容只能以单极性充电,左正右负。这0.68uF的电容充电到310V电压,这电能是相当大的,如果接上LED灯珠,不爆才怪。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有错误之处
在灯珠两端并联一只1000μF/16V的电容试试,这样应该就不容易烧灯珠了。电容能够吸收通电时产生的较大冲击电流,保护灯珠。

网友:
灯珠并联电容和稳压管,开关要在220v端。

网友:
原因是阻容接通瞬间的电流很高,所以才烧的,建议楼主给LED串联个电阻,在并联个电阻 两道,LED端接两个电容  可以解决楼主问题的

网友:
爆就对了电容起始充电电流很大你应当用电解电容代替原电池位置这样初始充电电流就走电解啦

网友:
把电容的容量换小,电流限制在20ma以下,在加上5v的稳压管就更保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需要恒流恒压。对电压和电流要求高。你的手电筒是简单的阻容降压,电池电压过高就容易坏。网上有卖成品 ...

LED主要是对电流敏感,对电压还好

网友(2020-06-23):
为啥玩这种手电。。。。就价格来说 充电高低压隔离电路应该没有,而且灯珠亮度也不够。。。电池容量也不大,有些质量不好的led静电都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