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样给电烙铁调节功率为什么有吱吱声?

楼主(2020-02-28):
手头上60w的电烙铁感觉有时候太过热,利用现有的闲置物件制作一个小装置,如下图;

这是个电风扇的调速器(标注负载100w-500w)

普通插座

如图连接
请教问题:插上电烙铁能加热,但电烙铁的手柄处(估计应该是加热元件和线的连接处)有吱吱声,
不用这个装置时没有杂音,这是为什么呢?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功率可以吗?

网友:
肯定可以,以前,包括现在,很多220的可调温烙铁,仍然使用的是可控硅调温,应该是频率问题导致引线发生了震动。

网友:
放心用,没问题

网友A:
噪音来自于可控硅调压器,估计是交流电波形改变引起的震动频率改变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可控硅固定良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音来自于可控硅调压器,估计是交流电波形改变引起的震动频率改变吧。

是烙铁的手柄处响,不是调压器响。

楼主:
我拆开测了一下,从开始的220v逐渐到110v左右,但吱吱声没搞明白是从电烙铁的哪个部位出来的?双向可控硅是怎么工作的,调节电压大小的同时电流的波形间断吗?别人的成品调压烙铁也有杂音吗?求科普,用着有点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