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个不知名的玩意儿,拆开看看,顺便求问各位大佬这个是啥

楼主(2020-02-28):
捡到个不知名的玩意儿,不知道干啥用的,拆开看看,貌似有点像接光纤什么的,顺便求问大佬:

上图:

网友A:
光模块,高速交换机或者路由器配置的

网友:
万兆网卡,光转电

网友B:
这是一个千兆光模块,用来把电信号和光信号互相转换用的
例:A机房和B机房的两台网络设备需要连接,距离远,用网线无法达到要求
解决:A机房和B机房设备上插入光模块,铺设光缆,将网络联通

网友C:
千兆30公里光模块,10-30元一个!!!

网友:
只认识1类激光产品,我认为三楼比较靠谱

网友D:
基站上有用这玩意,

网友E:
光模块,1.25G容量,最高传输距离30KM

网友:
千兆光模块

网友:
单模光模块,传输速率1.25Gb/s,最大传输距离30KM。

网友F:
好像有一头是红外线光泵,接线正确功率够的话,应该可以点蜡烛,另一头是红外接收器。

网友:
光模块,捡了俩楞没拆开看过,敢情还有LD管呢,不知道功率大不大,能点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模块,高速交换机或者路由器配置的

那就是专用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千兆光模块,用来把电信号和光信号互相转换用的
例:A机房和B机房的两台网络设备需要连接,距离远 ...

谢谢,专家

网友:
sfp模块1.25g的 30km有效传输 lc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兆30公里光模块,10-30元一个!!!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站上有用这玩意,

应该是吧,属于传输系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模块,1.25G容量,最高传输距离30KM

谢谢详细解答

网友:
大概是坏了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有一头是红外线光泵,接线正确功率够的话,应该可以点蜡烛,另一头是红外接收器。 ...

你想多了,几毫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