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决】2串锂电池充电后一节满电4.2,另外一节只有3.5.奇葩

楼主(2020-02-28):
我一个2串锂电池组,带保护板的,充完电,测量一节是4.2正常的电压。另外一节,只有3.57伏左右。我估计是这个电池出问题了。请大神给予指点一二。排除保护板的问题。

2S锂电池是带保护板的。充电用的9V充电器。

-------------------------------------------------------------------------------------------------------------------
问题的解决:

在前面几位大神的指点下,我找出一个单支锂电池的充电宝,不知道这个东西能用在啥地方。以前捡回来的。小的USB口充电,大USB口放电,只是一个问题,小USB口有点接触不良了,这种USB口的设计有缺陷,底座不稳固,容易发生活动,导致接触不良。我拆出里面的电池,剪断镍条,单独用这个充电头,焊上两根线,找出两个穴位纽扣磁铁,吸力很大的,稍微加热就可以焊接上。这个万能单节充电器就OK了。赶紧把原来的那个充不到4.2V的电池用这个宝贝进行充电,最后测量一下,可以到达4.17V了。说明纠偏成功。最后我两节一起用原来的保护板进行放电,再用原来的电池盒上的保护板进行2节电池串联充电,发现是可以的。最后充电的结果到了8.35左右了。已经很完美了。不很欠,也不很过。完美解决问题了。

请看图片说明。

=======================
感谢各位坛友大神的指点!论坛真是人才荟萃!让人流连忘返!

2020.3.3

网友:
电池内阻增大,不行了

网友A:
给3.5的单独充电到标准电压。

网友B:
两节长期串充肯定会先坏其中一颗,最好的办法是单节独立充电。用平衡充也行,问题是得有板子,贵。

网友:
先充满的电池容量明显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3.5的单独充电到标准电压。

我非常赞同。。。。

网友C:
应该是电池挂了,带负载再量下电压,之前一组12伏电池里拆出一节,只有电压,不能充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节长期串充肯定会先坏其中一颗,最好的办法是单节独立充电。用平衡充也行,问题是得有板子,贵。 ...

带保护板的,就是平衡充的啊。不是直接串联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3.5的单独充电到标准电压。

问题是如何单独充到4.2V?单独充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3.5的单独充电到标准电压。

本身这两节电池是带平衡充保护板的。各自互不影响的吧?

网友:
明显4.2的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池挂了,带负载再量下电压,之前一组12伏电池里拆出一节,只有电压,不能充放的 ...

估计是电池不行了。真是奇怪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带保护板的,就是平衡充的啊。不是直接串联充电的。

带保护板的,不一定就是平衡充(带平衡充功能的板子贵的多),且绝大多数都是非平衡充。只要有一个电池达到4.2V,就会停充,没有平衡功能。
4.2V的那个电池极可能储电能力已经不行了,会率先充满。很小的可能是3.57V的那个电池内阻极大,需要用电池内阻仪测测。
没有测试条件的,可以将两节电池单独充、放电,看看充电、放电的效果来评判一下其性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身这两节电池是带平衡充保护板的。各自互不影响的吧?

单独充电的办法很多,可以用充电器接出线来,也可以用电源调压到4.15伏限流0.2C充电,或者给4.2的电池接个负载放电到3.5伏,只要想办法多的是。

网友:
最好的就是搞两个4.2的充电器,分别充电,串联使用,串联就用自己的保护板就好了。
一直有个疑问,也请懂得给说说:有没有这种可能,3.5的容量足、4.2的不好了。假如比如都从2.8V开始充电,一块只有1Ah,另一块100AH(为方便说清楚我故意夸大差距),这样容量小的很快满了,到了4.2V,容量大的才冲入1%,所以电压反而低?
当然实际不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但也说明容量差别大确实不行。

网友:
楼主有个很大的误区!保护板能当平衡充用的话,大家还各种折腾是傻??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专家的指点!我就按照各位的建议,进行测试。然后看看啥结果。再来回话。只是咱手头没有专业工具和仪器。不好测试。就按照上面前辈说的方法进行测试。

网友:
我也准备换台灯为锂电,先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保护板的,不一定就是平衡充(带平衡充功能的板子贵的多),且绝大多数都是非平衡充。只要有一个电池达 ...

感谢您的指点,我已经把电池纠偏过来了。完全没有问题了。两节都是完好的。非常感谢。一楼已经重新编辑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充电的办法很多,可以用充电器接出线来,也可以用电源调压到4.15伏限流0.2C充电,或者给4.2的电池接 ...

已经解决了一楼的问题。非常感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