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一下ml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2-28):
3Dmlc颗粒和普通的mlc有什么区别?是不是3d的颗粒寿命比原来的好一点?听说还可以开成tlc模式,容量扩大到1/3,那么究竟是个tlc还是mlc

网友:
可以在2258系列主控上开TLC模式,容量是原来的1.5倍

网友:
我的理解名字叫的越高大上,东西就越渣渣

网友A:
3d的好处就是堆叠,一是增加单位体积的存储容量,二是共用部分通信通道,通一次电可以访问更多的单位,相当于减少读写次数,所以寿命更长,速度也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的好处就是堆叠,一是增加单位体积的存储容量,二是共用部分通信通道,通一次电可以访问更多的单位,相当 ...

可以开成tlc?

网友B:
3D可不是一堆一堆堆叠起来像山一样叫做3D哦!
门电路等等都是有mos组成
2D的mos采用平面刻蚀工艺,电极之间接触面很少,所以这就出现了几个问题:硅面积利用率、充电时间、电荷消耗时间、氧化膜击穿时间(寿命)。。。
3D就好像蚯蚓打洞一样,电极采用垂直方位接触,所以接触面更大,同时横截面反而缩小了,充电时间缩短,电荷消耗时间却也缩短,其它,自己查。。。
所以同样的横截面,3D可以做到容量更大,速度更快,寿命却下降,3D跟MLC、TLC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理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可不是一堆一堆堆叠起来像山一样叫做3D哦!
门电路等等都是有mos组成
2D的mos采用平面刻蚀工艺,电极之间 ...

寿命为什么会更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寿命为什么会更少

同样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工艺制程的进步。。前提必须是成本下降 所以你懂的

网友:
想开LO6B  必须是至少4闪存  3通道的只能T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