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AMD笔记本用什么主板芯片组?

楼主(2020-02-28):
RT
最近在考虑AMD笔记本,CPU现在有现货的是锐龙3代APU,3500U/3700U之类的,今年会上新4500U/4700U,买新还是买便宜还在纠结中。
CPU已经了解的比较清楚了,各种媒体也很多信息。但是发现没什么AMD笔记本芯片组的信息。
有在用AMD笔记本的坛友能帮忙看下现在用的芯片组是什么吗?AIDA64或者CPUZ看一下就行,万分感谢

网友A:
不用管,AMD YES就完事

等4800吧

网友:
从a300来看,笔记本有可能也是这个思路,也就是无芯片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AMD YES就完事

等4800吧

4800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太贵了就上4600。
本来准备上4500/4700的,反正bug10的超线程是个拖累。但是看到说能装win7了,超线程就是个香饽饽了

网友B:
我倒是在等今年的4500u,反正主要是看视频什么的,一般也不玩游戏,现在手上这个i5不知道为什么偶尔锁0.79Ghz,只能拆开拔BIOS电池,看4500U的cpu提升还行,gpu不知道算不算缩水

网友C:
这是荣耀锐龙版笔记本的参数,你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AMD YES就完事

等4800吧

AMD4000系列据说性能各方面已经可以和同级别的intel相当,有些方面还有可能超过。上市后价格大概率不会像目前比intel低很多。厂家都有自己的算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在等今年的4500u,反正主要是看视频什么的,一般也不玩游戏,现在手上这个i5不知道为什么偶尔锁0.79G ...

我也在等4带锐龙APU,不过我更期待4600U
GPU在流水线数量上是缩水的,不过因为频率提升很大所以总体性能是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MD4000系列据说性能各方面已经可以和同级别的intel相当,有些方面还有可能超过。上市后价格大概率不会像 ...

最怕的就是这样。要是能继续保持现在这样的优惠价格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荣耀锐龙版笔记本的参数,你看下!

感谢感谢。
这个南桥芯片组好奇怪啊

网友(2020-03-31):
它的南桥可能是直接跟CPU集成在一个晶元里面了。不像INTEL的低压U那样同封装两个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