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维修开关电源必备神器

楼主(2020-02-28):
每次修个开关电源都要拖一个灯泡确实有些不方便,拆拆装装的,灯泡都摔了好几个,今天无意中从角落里翻出一个手电钻充电器,在看看同样塞在角落里的灯泡,不禁拿在手上比划了一下,于是乎…
1号主角上场
7.2V镍氢充电器

开关电源方案,不做详解
灯泡不乐意了,说它才是主角

好吧,你两都是,合体吧咸蛋超人

有点感觉了
再搞个输出插座,刚开始打算用86五孔插座,但是太大了,然后在ups上拆了一个三孔插座

用纸剪个模板出来

用双面胶黏上,再画一圈

煤气灶+铜片开孔

好像歪了,难受

本来打算中间就装个船型开关,无意又看到了一个电流表,不如也加上

加上电流表的话,船型开关没地方放了,开关也换了,换成拨动开关

比划一下位置
开关换成双路

开孔过程等会上
安上电流表,切换开关

继续接上,上开孔过程

开孔神器
方空用卡尺画好线,再用刀片划出来

装上切换开关

电流表后面螺丝太长,拆解改下
这个电流表线圈很粗,5V电压短路测试最大量程4A

螺丝拿掉

切换开关直接焊接,螺丝也拿掉

准备接线
灯座胶水伺候

接完线就把壳子装上

拧上灯泡

开机试下效果

小功率

带热风枪

不错不错

网友A:
底座加重一下吧  感觉有点头重脚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座加重一下吧  感觉有点头重脚轻

没问题,挺稳的,这个电流表挺重

网友B:
电流表盘用记号笔写一下刻度,300对应5A

网友C:
5A的表,修电磁炉有点小了,修电源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表盘用记号笔写一下刻度,300对应5A

只是看个大概,并不需要具体度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5A的表,修电磁炉有点小了,修电源还行

是的,主要用于开关电源

网友D:
这种拨动开关不好,电流大了不行

网友E:
为啥不用那种小很多的卤素灯呢?小插泡那种,又安全又不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用那种小很多的卤素灯呢?小插泡那种,又安全又不占地方

220V60-100W,毕竟短路的时候需要承担所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拨动开关不好,电流大了不行

正常工作电流为开关电源电流,短路最大电流为灯泡工作电流,100w灯泡电流0.5A

网友F:
图片蛮多,就是做工粗糙了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拨动开关不好,电流大了不行

电流不大

网友G:
这个充电器到最后,只能折腾这个了,唉!不过做得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充电器到最后,只能折腾这个了,唉!不过做得还是不错的

对啊,被时代抛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片蛮多,就是做工粗糙了低点。

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