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rlin固件设置步进电机参数只震动不走

楼主(2020-02-28):
给一台品牌的3D打印机换了创客基地的MKS Base V1.6 集成主板,电机驱动芯片是的4982,用的marlin1.1.8固件,安装调试时步进电机不管怎么设置,增大或减小参数都是只震动不走。换过线序,增大电流,去掉负载,都没用。从网上的资料看是步进频率太高了造成的,但主板默认16细分不能改,固件里关于步进的参数就那么几条,都改过也没什么变化,不知道怎么改频率。问卖家说没碰到过这种情况。电机拆下来用其他的CNC板子测试正常,说明电机本身没问题,这款电机没查到资料,只知道是混合型的,请哪位有经验的朋友给支支招。程序里关于步进的参数(红色的)都改过最小到100,最大到9000,(黄色的)也改过几十到上千都没变化都是只震动不走。

/**
* Default Axis Steps Per Unit (steps/mm) 默认每个轴的步进值
* Override with M92
*                                      X, Y, Z, E0 [, E1[, E2[, E3[, E4]]]]
*/
#define DEFAULT_AXIS_STEPS_PER_UNIT   { 80, 80, 4000, 500 }

/**
* 默认最大进给速度 (mm/s)
* Override with M203
*                                      X, Y, Z, E0 [, E1[, E2[, E3[, E4]]]]
*/
#define DEFAULT_MAX_FEEDRATE          { 300, 300, 5, 25 }

/**
* 默认最大加速度 (change/s) change = mm/s
* (Maximum start speed for accelerated moves)
* Override with M201
*                                      X, Y, Z, E0 [, E1[, E2[, E3[, E4]]]]
*/
#define DEFAULT_MAX_ACCELERATION      { 3000, 3000, 100, 10000 }

/**
* 默认加速度 (change/s) change = mm/s
* Override with M204
*
*   M204 P    Acceleration
*   M204 R    Retract Acceleration
*   M204 T    Travel Acceleration
*/
#define DEFAULT_ACCELERATION          3000    // X, Y, Z and E 打印加速度
#define DEFAULT_RETRACT_ACCELERATION 3000    // E 回缩加速度
#define DEFAULT_TRAVEL_ACCELERATION   3000    // X, Y, Z 移动加速度(非打印状态)

网友:
遇到过电机振动不转情况,电机排线接触不好,另外线序错误也不会转,只会振动。可以检查线,换一条试试

网友:
用手推着没问题,那就调线序,换驱动

网友A:
如果之前正常,只是因为你换了主板,换了固件,那一般原因就是电机线序不对或者接触不良。
你看看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973&extra=

用万用表核对一下从电机到主板的线路,帖子的A+-、B+-,主板上标注一般是1A、2A;1B、2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之前正常,只是因为你换了主板,换了固件,那一般原因就是电机线序不对或者接触不良。
你看看这里https ...

谢谢,故障已解决,真的是线序错误。原因更是让人无语,主板卖家给的说明文档标注错误,主板上的接线端子居然标错了。因为相信了砖家,要不是把电机换到另外的板子上要改线序,换回来的时候忘记改了,还发现不了。

网友(2020-07-16):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问下楼主线序列如何接的

网友(2021-12-10):
测下是不是线断了。我之前遇到过电机震动,排查半天发现是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