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广电的融合网元

楼主(2020-02-28):
很早以前从废品回收处购得得一个黑色盒子,记得当时没怎么研究就压箱底了
今天收拾东西翻了出来,正好研究一下

面板,有几个绿色指示灯
有指示数据传输的,有标记电脑的,还有电源的

屁股后面,有1个USB接口,1个英制F口,一组AV口,一个HDMI口
2个RJ45接口,一个电源口

标签,这东西叫做“融合网元”,这是什么鬼???
北京歌华有线出品,就是北京广电

开拆,倒是简单,拆开4粒边角得螺钉,即可打开外壳

打开盖子,里面还有一块硬盘

居然是1T的盘,三星硬盘,2012年的

数据线和电源线上都有抗干扰的磁环,这是头一次见

另一半是这样的
毕竟是广电的东西,高频头自然少不了

小板

指示灯板

一个二分配器,将输入的射频信号分成2路,一路去大板,一路去小板

下面开拆,先将分配器和同轴电缆拆下来

视贝的二分配器,没什么特殊的
唯独两根线比较有意思,头一次见到这样的F头跳线
而且,这两根线还非常软,不像一般射频同轴电缆都比较硬

开始拆主板,主板靠6颗螺丝固定在机壳上,很容易拆卸

拆下看看,看起来很像机顶盒主板的样子
仔细检查一番,似乎没有厂家、型号的标识

主板背面,除了阻容元件外,还有一颗闪存

这是一颗三星闪存,256MB的,靠近主控,应该用来存储固件

先看看电源部分,电源部分有几路Buck降压电路,两个大电感是标志

电源采用MP1484开关式同步降压稳压器,最大输出2A
用来把输入的12V电源降成不同电压

是主控,ARM-7的处理器,具体型号不详
散热器扣具是焊死的,要像拆只能靠烙铁

主控搭配的内存,三星的DDR3内存颗粒,单颗256MB,4颗一共1GB内存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ARM-7平台的多媒体设备,
主控、内存、闪存、硬盘都有了,那有什么外围设备呢?
先从大号的开始看,M家的88E6061,这是一个交换机芯片
这东西有2个RJ-45接口,有交换机芯片不足为奇

内置接口,一共有2个网线接口,有意思的是,网变用的不少
一般都是一个接口一个网变,但是这里2个接口却有4个网变

仔细研究一下,对于后置的两个RJ45接口,每个接口不是单独从交换机引出
中间加了一共KSZ8041物理层收发器,这是什么意思?加强信号吗?

网口边上是HDMI接口,研究一下,从主控出来的线路进入和HDMI接口
连接的CM2020,这是一个HDMI接口电路

别忘了还有一组AV接口,音频方面,采用了德州仪器的DRV632,
可变增益的音频线路驱动器,负责音频输出

主板的一脚还有一部分空电路,结合线路走向和标识的接口定义,
这应该是一个USB HUB,可见,这块板子还能用于其它产品
这里只安装了一个USB接口,丝印的USB还写错了
上面那个D型口,用途是给硬盘供电

UART接口,一会可以用电脑看看输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风扇接口,但是没有焊接

既然怀疑是机顶盒之类的东西自然少不了高频头
高频头,似乎是TCL的产品

继续看看,又有了新的发现
找到了这样一组接口,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硬盘活动指示灯
但都没有焊接对应的接插件,从设计上看,这里似乎不需要,
因为对应的指示灯面板上有了,但是整个机器没有见到电源开关

这一组接口,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还有一个空的按钮焊盘

主板看完了,还有一个小板
经过分析,发现这个小板是一个Cable Modem,也就是缆线猫
型号是WM-211M,没有查到相关信息
可以用来通过同轴电缆提供网络接入服务,和常见的光猫、ADSL猫一样的东西
因为广播电视广泛采用同轴电缆接入,所以这东西常见于广电宽带
一般大家都认为广电的网络不好,但是经过实际使用,
发现只要你线路能优化好,广电的网不比光纤差多少,这是题外话了

背面,是一颗闪存,用来存猫的固件

猫的主控和内存,DNCE2300,intel 的FPGA??
内存是ETRON的EM8165TS-6G,一颗8MB的SDRAM,看起来小的可怜
但是,对于这种最多只能跑上百兆的小猫来说,8M的内存一般也够用
毕竟这猫只有桥接功能,给你把同轴转网线,其它什么功能都没有

这个猫明显是内置设计的,网路口没有采用常见的RJ45,用的HX-8接口
但是,网络变压器还是不能少的
还有一点有意思的是,整机面板上的指示灯全部用来指示猫的工作状态
和主板没有关系,主板只给猫提供电源
反过来,猫给主板提供一个网络接入用的接口

猫的射频接口,有意思的是,除了常规的F口外
还有一个额外的SMA接口,难不成是用来测试信号的?
这设计奇怪啊,F口是75Ω的,SMA是50Ω的

猫的闪存,这个就不用那么大了

拆完了空空的盒子

为了调试,把空缺的按钮,缺失的指示灯和开关线补全了
开关处用排针可以引出接线
补全缺失的按钮,经过实践发现,缺失的那个按钮是复位键

下面进行测试
首先,要弄清楚这是个什么东西
从名字上看,融合网元不能说明什么
分析一下,这东西,内置一个Cabel Modem,可以提供一个上网接口
主板也很有意思,只有输出没有输入,没有见到任何输入设备,按钮、红外接口都没有
更匪夷所思的是,这东西没有电源开关,所以不应该是个家用的机顶盒,也不是电视盒子之类的东西
但是,这东西里面有一个硬盘,容量还不小,所以,似乎是一个播放器?但是怎么控制呢,网络控制?
先不管那么多,先接上电视看看,用HDMI口接电视,射频口接广电的同轴电缆
电源很简单,一个12V电源即可,插上电似乎自动开机,指示灯亮起,可以听到硬盘寻道的声音
可惜,电视上没有什么显示的,从没信号变成黑屏,从面板上指示灯提示,猫可以上线
用网线插在CMCC口上可以获取IP地址,可以访问猫的控制页面,提示猫正常上线,但是不能上网
至于是接入一个专用网还是互联网就不清楚了,如果插入那个FLYTV接口,无法获取IP地址
FLYTV是北京广电的一个数字电视服务,估计得要专门的什么东西
接上通电等了半小时,没有收获,电视上什么都没有显示

把主板拆下来接TTL看看,确实能够获得很多启动信息
最后,TTL显示主板始终在不停PING一个IP地址,因为没有接入网络,始终报错
这个地址,应该是广电的服务器地址,估计内置的猫没有开通网络服务,所以,设备连接不上
因为网络接口不一样,等有空做一个转接口,接到广电网络上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获

完~~~

网友:
1T的硬盘不错,我个人目测,这个东西可能还可以刷安卓,要看处理器型号搜索一下,闪存太小了,估计有也是刷不了

网友A:
光纤能达到万兆 同轴缺不行

网友B:
赚大了,有硬盘!去年几十块买了个录像机,回家拆开是3T紫盘高兴死

网友:
不错,赚大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赚大了,有硬盘!去年几十块买了个录像机,回家拆开是3T紫盘高兴死

捡大便宜了

网友:
应该是有线电视机顶盒加有线猫一体机 硬盘可以预录想看的电视节目

网友C:
广电就是科技的绊脚石,逆网络的奇葩产品

网友D:
主要Cable Modem共享百兆,人越多速度越慢,另外成本比光纤高多了。

网友:
DNCE2300:Intel Puma3,应该是个XScale架构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纤能达到万兆 同轴缺不行

同轴也可以,只是一般的CCTV传输模式达不到而已,可以了解一下SDI信号的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电就是科技的绊脚石,逆网络的奇葩产品

这是2012的产品了,时代在进步,现在电广在推光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要Cable Modem共享百兆,人越多速度越慢,另外成本比光纤高多了。

是利用已有的线路传输宽带,效果虽然不好但实际成本低

网友:
复位按键旁边的接口是红外遥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利用已有的线路传输宽带,效果虽然不好但实际成本低

现在三大通讯公司的iptv也都可接收有线电视节目,一根光纤带所有功能,相比于有线电视新装还是成本低。

网友:
广电苦苦挣扎,不如放弃这块肉,专心内容算了。。跟高通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三大通讯公司也都可装有线电视,一根光纤带所有功能,相比于有线电视新装还是成本低。 ...

有线电视一般特指通过同轴电缆以广播形式传输的电视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线电视一般特指通过同轴电缆以广播形式传输的电视信号

谢谢指导已修改

网友:
以前的有线电视近的地方用同轴选的地方用光缆,其实同轴在当时的速度要比电话线上网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