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拼夕夕80的无刷角磨对比大焊

楼主(2020-02-28):
大焊的电容压了上次拆没注意

一样的开关

大焊电池正负和开关用的硅胶线

拼夕夕不是硅胶线

定子线差不多粗

大焊的轴承

拼夕夕的轴承

拼夕夕主轴方便拆下螺母更换,动平衡做的比较糙

拼夕夕里面是轴承的大焊是轴套

短的是大焊的

带花纹的是拼夕夕

大焊的比较薄

网友:
西西的还好一点,不过售后就不一定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一个大艺脚一个牧田脚,用的电池电压差不多大焊的3个档位听声音速度相差不太大,牧田款的高中速应该和大焊差不多低速档就很慢估计只有大焊低速的1/3或者1/2

网友A:
发了那么多的对比图,居然没有全身对比照,不够专业。
看电池插脚,不是同一款?大焊好像是大艺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了那么多的对比图,居然没有全身对比照,不够专业。
看电池插脚,不是同一款?大焊好像是大艺款 ...

没拍之前拆过大焊的红的事大焊大艺脚,牧田款的叫伯尔特品种还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拍之前拆过大焊的红的事大焊大艺脚,牧田款的叫伯尔特品种还不少 ...

不好意思,5楼跟帖时没有看到你在4楼的说明。
现在明白了,蓝色的是新买的,牧田款电池;红色的是大焊,大艺款电池,这个记得以前看过你的拆机帖。

网友B:
我淘宝买了99,带电池。

网友:
好好好,仿的还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淘宝买了99,带电池。

麻烦pm下链接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pm下链接看看,谢谢

99是以前大焊的吧,我买的时候就是99带电池的现在涨了点

网友:
仿的还真不错

网友:
带电池的套餐就当买个电池盒了,哪天报废看运气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我也去拼夕夕买了一把裸机,电池自己买拆车的。电机是铜线的。

网友D:
一分价格一分货,可以理解

网友E:
这是大焊和那个品牌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分价格一分货,可以理解

我觉得拼夕夕的那个除了转子平衡做的糙点其他比大焊好点就是慢速比起来差别太大,大焊的已经出了主要电池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大焊和那个品牌对比

伯尔特,打这个牌子是找不到的

网友(2020-04-20):
伯尔特 pdd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