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次修理的等离子电视机,这个反人类的东西真太难弄,也终于修好了

楼主(2020-02-28):
其实等离子电视机凭良心说也没有什么优点,十几年前买它也纯粹是图它比液晶便宜,我认为所谓等离子比液晶柔和其实也就是清晰度低颗粒粗,缺点不讲大家都知道,唯一的三个优点就是:侧看和正看没有角度区别,另外好像也确实是看时间长的话眼睛不怎么累,还有就是里面货真价实全部是扎实的用料卖废铁都值钱,其实就是全三星的东西贴个国产的熊猫标志而已。

4年前坏过一次,无图无声,据家人说是爆炸声响的要命,老实讲因为我至今仍不懂等离子的原理,全是凭瞎猫抓死老鼠的硬修技术,查看到什么坏换什么。当时的毛病很明显,就是Y板上4536场管炸掉时引起功放产生杂音像爆炸声一般大,后来淘宝购买更换一切正常使用至今。

昨晚家人跟我说听到吱啦一声很轻的声音,然后图像没有了但声音好像有还问我是不是又坏掉了?我心想这下头又大了,这东西再坏掉太难修啊,各种故障的可能性都有的太难找到故障点了,家里地方小摊不开拆上拆下的一大堆东西又要大闹天宫了!立马到房间去看,确实只有声音没有图像,遥控关机开机都正常。那我说明天反正也在家办公,等明天再修吧!

今天一早真的又是大闹天宫一番拆掉各种连线拿下来,终于把它又拆开来了。

查了半天,没有任何明显的坏的地方,怕扩大毛病又不敢开机,只能先把电源板拆下来检查,反反复复的凭经验查看和测量器件的阻值有无短路,没有一个地方是坏的。
只有再怀疑Y板,仔细查了半天也没有明显问题,只好装机试验,结果还是老毛病

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山穷水尽了,各种想法都有了,已准备重新买一台,把这台机器报废掉,但想好了肯定不会卖掉才一二十块钱,这里面任何零件都不止这个钱,到时候就把废铁卖掉,里面的线路板全部保存起来维修拆零件用,上面有大量的好零件。
结果到了下午又无聊,再去譬如不如的看看找找原因,又拿个手电筒照啊照的,无意中突然眼睛一亮,发现一个高压瓷片电容爆掉一块肉,大喜!立马找零件,但就是没有331/1kv的,于是就用三个102/1kv串联替代焊上去,立马装回去试机,结果还是老毛病屏幕还是不亮。用万用表测量vs,开机从190伏慢慢跌到0,把Y板电源插头拿掉再试也是这样子电压变化。还是比较多的怀疑Y板有问题,但测量Y板vs端口电阻没有短路的感觉,于是再次开机,当电压190伏的时候,无意中又发现一丝青烟从Y板的场管附近冒出来,之后也闻到一点像电阻烧焦的味道,但很快就随着电压的下降什么都没了。反复试了几次都是,但始终就没找到是哪个原件在烧,也用手去摸过没东西发热,这下又把我搞晕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冒烟有味道呢?然后再用手电筒仔细的去找,结果真又发现到怪事情找到原因了,原来又是一个高压瓷片电容的边边上面裂缝冒烟有味道,难怪找了半天找不到,居然是边边有裂缝,我的天啊。
然后太累了也弄不动了,就直接图简单找一个471/1kv高压瓷片电容换上去,再开机就真的开出来了,一切正常了,这次换了两个电容是正常了

   下一次什么时候什么东西再坏我无法预知,因为始终感觉这个等离子的东西工作环境实在恶劣,简直是反人类的,里面热的不得了,元器件老话要求太高,这方面韩系的还是相对不可靠,这真的是日久见人心才能知道的,据说日系的相对好点,这我相信。

网友A:
这玩意耗电大户啊。。。家里2/3的电费都是它的。。。。

网友:
不错终于有收获,又省钱了。

网友:
等离子的画质比液晶好

网友:
等离子能救还是救下吧,看多久都不觉得累;我家09年的松下至今没动过

网友:
松下等离子,一直用着。

网友:
等离子是CRT的合格接班人,可惜被液晶打败了。市场选择,没什么说的,好东西不一定就能流行。

网友:
当时平板有等离子和液晶两个方向,当时等离子在清晰度和价格方面都有优势,所以国内的长虹就认为等离子会成为主流投了很多亿进去,后来液晶技术进步成本降低,等离子就混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耗电大户啊。。。家里2/3的电费都是它的。。。。

冬天家里冷,当电暖器取暖用,夏天就只能。。。。。。。。

网友:
楼主说得对,棒子货往往就是样子货,外观做的好看,里面是草包

网友B:
32寸200瓦功耗!43寸液晶才60瓦,暗时不低,家里坏电容,换过个管子,不知那一路上的,自己修不花钱,就是有点重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大海捞针。。。。。终于还是把电视修好了。。。。。

网友C:
我朋友一个46寸的等离子 估计就是固件坏了,一直拖着没有修,在看新电视机行情,他老板没有新闻联播看,于是喊人上门来看看,人家一看维修费500,板子另算,算了不修了,卖给修电器的, 80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朋友一个46寸的等离子 估计就是固件坏了,一直拖着没有修,在看新电视机行情,他老板没有新闻联播看,于 ...

怎么不找你,哈哈

网友D:
怎么发现这个蓝药片损坏率奇高,不管用在哪里。

网友:
很详细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找你,哈哈

住的有点远 ,一个城东一个城西,这玩意很重,他内心一直想买新的,他老爸卖掉没有和他说。
如果知道要卖,肯定愿意死马当活马医的,送我拆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寸200瓦功耗!43寸液晶才60瓦,暗时不低,家里坏电容,换过个管子,不知那一路上的,自己修不花钱,就是 ...

这东西也是技术越来越成熟进步的,我这台43寸北电实测180瓦,之后50寸的也不稀奇变白菜价,而且也都是越往后屏幕越大反而耗电越少点。正因了那句老话,什么东西一旦成熟了就要被淘汰,就跟人也一样:成熟了老了其实是个宝但就要被淘汰了是一样的。

网友:
等离子三棒的就算了,等离子必须得是松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发现这个蓝药片损坏率奇高,不管用在哪里。

其实我也不懂等离子电视的原理靠硬修的,我不知道它这里的电压为什么要选1千伏耐压的电容,电压其实测下来没那么高啊。确实是这种蓝片电容,耐久性有问题,这里面可能还是材料的配方专业技术问题,这就跟日系的电解里面有它独特的配方是一样的,这就叫专业,就是所谓的内行里的门道,也就是精髓之精髓。这往往就是传承式的老企业才能做得出好产品是一样的道理,拿来主义的往往就弄个表面的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