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那个用9v电池的晶体管测试仪能外接12v电源不?

楼主(2020-02-28):
我改成9v外接电源,但是万一搞错了,插个12v电源,应该没有问题吧。

反接会烧吗?

网友:
降压IC是1117?如果是的话最大输入15V

网友:
12V和15V都没问题,我都试过,但是再高的电压没敢试

网友:
晶体管测试仪标配的外接电源一般都是9V的,可以用废旧路由器的电源代替,很多都是9V的,内部通过电压转换成5V提供给单片机供电,另一路通过ASM1117-3.3V给屏幕供电,我手中的测试仪是9V转5V使用的是HOLTEK品牌HT7550稳压芯片,3脚,TO-92封装,芯片手册描述最高支持24V电压输入,12V输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看板子上的降压芯片,一般是7550,12V没问题

楼主:
那就好。说9v,只是为了方便用9v电池。

楼主:
12v没有问题,开机显示电压是11.8v,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