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家里的服务器 更新了几张照片

楼主(2020-02-28):
做电脑这行有25年了 硬件也折腾了不少了 。
家里也折腾几个服务器,经过多年淘汰 就剩下这几台了。
高性能现在已经不玩了 家用嘛 低功耗 静音是首选。
这3个机器 目前只有Acer的和HP的开着 另一个闲置了 没想好装啥,
HP micro SERVER 是单位淘汰的服务器。原来装的Windows2003。因为有个内置USB口 就安装了黑群晖。为了数据的安全。 自己配了4个全新硬盘 (旧硬盘真不能随便用 太容易坏了 )。主要数据存放用的。远程数据备份为主。没有小电影,偶尔搞远程下载。
至于里面资料嘛 不多 也就2T左右  剩余3T左右  重要数据 500GB不到 都是raid 1的 外加百度云 和异地的一个白群晖同时备份,尽量保证数据不丢失。
ACER的主机 是J2900的CPU。 安装了win Server 2019  做我编程的测试服务器用。我主要是玩sql Server 的
这个是群晖里的截图 很久没有关机了

windows server 2019 配置不高 够用即可

wechat_upload15828922265e5904c26c909
3个主机 之开了2个 右边是光猫 顶上是路由器 再上面的是个红外遥控器 控制家电的 其实也就开开空调用
wechat_upload15828922505e5904dad9444
杂乱无章的背面
wechat_upload15828923325e59052c3f653
HP 的server 4个硬盘已经装满
wechat_upload15828923695e59055129574
Acer小主机 也开了100多天了
wechat_upload15828923505e59053e56d72
这个机器目前闲置 主要是硬盘用完了。

网友A:
一天的电费了不得,每个月180度基础电肯定是不够了。不知道你存储了多少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天的电费了不得,每个月180度基础电肯定是不够了。不知道你存储了多少资料 ...

都是低功耗主机 耗电还好的  。
至于电费嘛 比开空调什么的少多了,
资料嘛 不多 也就2T左右   重要数据 500GB不到 都是raid 1的 外加百度云 和异地的一个白群晖同时备份。

网友B:
。。。
柜子顶上,
开关个柜门都要震动几下,
太影响寿命了吧

网友C:
要有单位不管的话,往单位办公室里一塞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有单位不管的话,往单位办公室里一塞最合适

呵呵 单位机房的话不用这种省电的家伙了。

家里宽带是千兆下行 百兆上行
单位的是 上下百兆
比较起来我还是喜欢在家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柜子顶上,
开关个柜门都要震动几下,

这个柜子非常结实, 另外 此柜很少开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低功耗主机 耗电还好的  。
至于电费嘛 比开空调什么的少多了,
资料嘛 不多 也就2T左右   重要数据  ...

一共只有2T数据不如直接放百度云,自己做的花钱还费电,不划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共只有2T数据不如直接放百度云,自己做的花钱还费电,不划算啊。

这个不一样的,
做得时间越长 胆子越小
公司的重要数据 我都是多重异地备份 的。

我自己的数据就更重要了。

对了百度云我还是SVIP的 我还不仅仅只备份在百度云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一样的,
做得时间越长 胆子越小
公司的重要数据 我都是多重异地备份 的。

你厉害!公司的不计成本,数据丢了大事不妙了。我们单位都是双机或多机热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厉害!公司的不计成本,数据丢了大事不妙了。我们单位都是双机或多机热备份。 ...

不用多少成本的 群晖就能实现异地备份,我们对数据没有实时性的要求。

网友:
前段时间  微盟  删库惨案

网友D:
楼主厉害。玩的很好。
请教一个问题:我看你也有荣耀的路由器。它的文件共享(插的是移动硬盘),怎么从iPad访问呢?我现在是手机都可以访问,Linux电脑也可以访问,但是就是iPad“文件”App无法访问(iOS13.3)。信息就是“操作不被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玩的很好。
请教一个问题:我看你也有荣耀的路由器。它的文件共享(插的是移动硬盘),怎么从iPa ...

以前玩过用路由器usb 接移动硬盘,硬盘没多久坏了,现在有群晖了 也不玩了。

楼主:
更新了一下图片说明增加了几个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