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谁会拆这种12cm暴力风扇?

楼主(2020-02-28):
电路板烧了,想修一下,不知道怎么无损拆。

从后面敲中间的轴能下来吗?

楼主:
后面没看到卡子,是个滚珠,感觉是靠滚珠卡住的,这个要怎么拆?

网友:
感觉是有卡子的,先把第一个滚珠轴承取下来看看

网友A:
轴承外有个卡子呀,拆了它,就可以抽出叶片了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是压进去的,要拉出来。就是从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的轴承拉出来就行了,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B:
这玩意居然能用坏?我买过两个二手货,有一个还是超厚的12CM的,怎么都用不坏,好几年了。

网友:
我买到过翻新的 神奇的淘宝 坑爹啊

网友C:
这种是单滚珠轴承或者双滚珠轴承风扇,工作寿命长,但是噪音大。可以试试直接用吹风机加热轴承处塑料,硬拉风扇带着轴承出来,千万别敲主轴。一敲滚珠凹陷变形,噪音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外有个卡子呀,拆了它,就可以抽出叶片了

是的,很小刚开始没注意,现在叶片已经拆下来了,定子部分还是拆不下来,感觉要直接拔,不过拔不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居然能用坏?我买过两个二手货,有一个还是超厚的12CM的,怎么都用不坏,好几年了。 ...

是的,不容易坏,我还有好几个在,这两个是上次串联接48V的时候搞坏的,估计过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单滚珠轴承或者双滚珠轴承风扇,工作寿命长,但是噪音大。可以试试直接用吹风机加热轴承处塑料,硬拉 ...

噪音不算大,相对它的排风量来说

楼主:
为什么这帖子没有新回复提醒呢?其他帖子都有啊

网友D:
过压烧了不容易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压烧了不容易修,

大不了拆件呗,不过现在定子拆不开

网友E:
有一个,外壳摔裂缝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外壳摔裂缝了,唉

我便宜的时候屯了不少,本来是改东西用的,结果又吃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很小刚开始没注意,现在叶片已经拆下来了,定子部分还是拆不下来,感觉要直接拔,不过拔不动啊 ...

这个塑料架吃不住力,容易弄碎,用热风吹一下看能不能无损退下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塑料架吃不住力,容易弄碎,用热风吹一下看能不能无损退下定子。

谢谢,试试看吧,不行就拆件了,其实这风扇我有很多,就是看着质量那么好拆件太浪费了

网友:
很早以前,风扇贴标签的地方轴端是有个塑料的卡簧,拆掉就能拆开风扇。现在JS为了防止我们拆开维修,都把卡簧做到内部去了,就是无法拆开维修了,如果要暴力拆解,可以试试从风扇顶部开个口进去可以看到卡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