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nidec尼得科外转子直流无刷电机拆解求助

楼主(2020-02-28):
如题,家里小米空气净化器2代有几年了,叶片灰尘居多,操蛋的是要清洗风扇,必须把整个净化器全部拆解,大家说操蛋不~
话说最近疫情出不了门,自然要消遣时间,这个,把净化器拆解了3次,现在熟练得10分钟就可以完全拆完,但是问题来了,电机轴承被我敲坏了。最开始风扇很紧拆不下来,于是棒槌斥候,一会就下来了,装机就悲剧了,噪音很大,拆拆装装好几次也没解决问题。

见招拆招,轴承坏了就买轴承换。

等了许久,终于到货,以为就判出头了,蛋疼的事又来了,尼玛轴承拆不下来,这是别家的拆解图。

借图,到这就拆不动了,轴承始终拆不下来,不敢棒槌斥候了,请教论坛大神,这种电机轴承能拆吗?如何拆,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A:
买个电机换吧,十几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电机换吧,十几块一个

尼得科得24V电机某宝50左右还不一定有货,哪有十几的,拆机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电机换吧,十几块一个

某宝50左右还不一定有货,十几块买的到就算拆机也行

网友B:
楼上对,电机十几块,换吧

网友C:
别家拆得那个外转子上的磁胶都变形了,清洗风扇为什么要拆电机?

网友D:
轴承紧配合设计,装配的时候压入轴承和转子。拆的时候记得要买拉马,一些不同粗细长螺丝螺母,替代拉马不够细的螺丝,金属膨胀螺丝用来涨住里面轴承推出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电机换吧,十几块一个

买的,3个,2个达不到正常轴承的安静度,当然比他砸的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家拆得那个外转子上的磁胶都变形了,清洗风扇为什么要拆电机?

没想过拆电机,是拆扇叶的时候把电机轴承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对,电机十几块,换吧

哪里买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尼得科得24V电机某宝50左右还不一定有货,哪有十几的,拆机都可以

两年前确实十几的,现在涨这么多~

网友:
拉马,就是干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紧配合设计,装配的时候压入轴承和转子。拆的时候记得要买拉马,一些不同粗细长螺丝螺母,替代拉马不够 ...

拉马看了下,确实是拆轴承神奇,不过看拉马脚架太粗貌似挂不住电机。然后安装时,也用拉马吗,刚刚试了下装也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紧配合设计,装配的时候压入轴承和转子。拆的时候记得要买拉马,一些不同粗细长螺丝螺母,替代拉马不够 ...

拉马脚架没处放啊,纠结

网友E:
把老轴承拆散,剩下的外圈在用电摩慢慢磨掉。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老轴承拆散,剩下的外圈在用电摩慢慢磨掉。这样是否可行。

老铁,饶了我吧

网友F:
外面加热,轴用冰冷却,看利用热胀冷缩能否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面加热,轴用冰冷却,看利用热胀冷缩能否取下。

用电吹风试过,太温柔不行,据说有用开水的,不过这货不防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吹风试过,太温柔不行,据说有用开水的,不过这货不防水啊

外壳的另一端有三个孔及带手柄的杆,也许是为拆卸设计的。

网友(2021-11-07):
你好老铁。我也是把这个轴承伤了,现在转起来阻力很大,你修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