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热水器10分钟后突熄火,是接插件松了,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接插件故障

楼主(2020-02-28):
万和JSQ20-10B燃气热水器10分钟后突熄火,换了不少元件,发现接插件松了
最后发现是 脉冲点火器 引出  通往 风压开关 和  限温器 的 3根电线的接头 松了,以后再出现这种故障,我就拔下这个接插件,再插上,问题就解决了。

问题是,这个接插件的故障,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想请问各位老师,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温控器接线说明:   温控器一般是固定在水箱的铜管上面,这两个插头(橙色线、红绿线)
风压开关接线是    2根绿色线

如题:万和JSQ20-10B燃气热水器10分钟后突然熄火,再开2分钟后又熄火,再开2分钟又熄火
热水器正常使用关水熄火后,热水器内部的排气扇还要继续转动一段时间;   但热水器故障熄火时,是就象220V电压突然断电一样,什么动作都没有了

有的时候,热水器根本不点火,
这是个软故障,故障出问题的时间不固定,时好时坏,要是根本点不着火,还好修一点,直接就能采用更换元件的方法,判断出是哪个元件坏了。

我在网上搜“燃气热水器突然熄火”,发现这种故障的原因很多,
85℃限温器坏了(正常情况时,85℃限温器2个引脚应是通的,如果这2个引脚是断的,则是85℃限温器坏了);
电磁阀坏了;
水压微动开关坏了;
风压开关老化,内部有灰尘或误动作,误以为风把火吹熄了,发出错误信号给脉冲点火器,导致脉冲点火器关闭;
感应针老化,氧化,导致感应针的热量没有传递给脉冲点火器,导致脉冲点火器关闭;
又或者是 脉冲点火器 坏了

这么多种的故障可能,我应如何分辨呢?  有没有什么检查方法可以减少故障的范围呢?    如何排除不是风压开关坏了呢?  如何判定又是脉冲点火器坏了呢?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要是燃气热水器是根本无法点火,还好修点, 因为此时测量电压可能都为0,我遇到的这种故障属于软故障,时好时坏;

   我觉得燃气热水器15分钟后突然熄火, 说明燃气热水器的点火系统,水气联动阀部分基本正常(毕竟是正常工作了15分钟),为什么15分钟后突然熄火,再开2分钟后又熄火,再开2分钟又熄火,我搞不懂了,我洗个澡,把我搞个冻死;一下开火,一下熄火,洗的也不痛快。

①第一次,我更换了 脉冲点火器DKG3,用了6个月没出故障了,见我以前在论坛发的贴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30426
但6个月后,这种软故障还是隔一周就会出现,时好时坏,严重时隔2天就出现。

②我怀疑是不是第一次,我在淘宝买的 脉冲点火器DKG3 质量不好,我又换了一家淘宝店,
淘宝商品介绍中写的很多,对于维修热水器很有帮助!   店名“领梦电器”   原厂万和燃气热水器脉冲点火器DKG2 DKG3 DKG5控制器JSQ8M30-DLO1
还是买了 脉冲点火器DKG3, 这种软故障还是隔一周就会出现,时好时坏,严重时隔2天就出现。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25336

③我更换了风压开关,水压微动开关, 用了2周没出故障了。但2周后,这种软故障又出现了,时好时坏。
风压开关接线说明:  2根绿色线接风压开关的公共端 COM 和常闭端 NC (不分正负)
(风压开关上3根铜引脚,2个绿色线接相邻的2个铜脚)

导气管接到 风压开关L端 吸气端的气孔(千万不要接到 H端 吹气端的气孔)

判断 风压开关 好坏的方法(前提是排气电机转速正常,出风口通畅):
拔下 风压开关 上的2根线,打开洗澡淋浴头 出水阀,在热水器内排气电机开始转动的时候, 短接风压开关的2根线( 排气电机没有转动前不能短接风压开关的2根线)。  如果此时燃气热水器能正常点火,就可以确定是 风压开关 出故障了。

如果这样短接风压开关的2根线,热水器还是不能正常点火,那就不是风压开关 的问题了。

④我又想 会不会是 220V电源线 与热水器 连接的一端 接插件坏了,导致 220V电源接触不良,我把电源线接头剪掉,直接接线,用了1周没出故障, 但1周后,这种软故障又出现了,时好时坏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0343

我把这台燃气热水器内的元件基本上都更换了一遍,我实在找不到是哪出了问题?  这种软故障时不时 又出现了,时好时坏, 出现故障的时间又不定。头痛!
关于这台热水器的维修,我在论坛都发了不少的贴子。

我都怀疑 这台燃气热水器原厂的脉冲点火器根本没有换,但当时是用了淘宝买的点火器,使用6个月没出故障,我就拆开了原装点火器,我再回头想维修点火器,把电路板背面的胶都铲掉了,搞的原厂脉冲点火器  也不能用了, 当时还发贴,想请问各位老师,热水器脉冲点火器如何维修?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2973

⑤怎么办呢?我死马当活马医,把 脉冲点火器 引出的 接插件,都拔开,重新接插一遍,故障解决了。
后来再出故障时,我试着 把 接插个,一个个单独拔开,再重新接插一遍,单独试。找出 到底是哪一个接插件的松了,
最后发现是 脉冲点火器 引出  通往 风压开关 和  限温器 的 3根电线的接头 松了,以后再出现这种故障,我就拔下这个接插件,再插上,问题就解决了。

问题是,这个接插件的故障,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想请问各位老师,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建议一个思路,我估计跟温度有关,使用十分钟温度高,保护停机,然后拔下插头相当于初始化继续工作,工作后检测到温度高就又停止,如此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一个思路,我估计跟温度有关,使用十分钟温度高,保护停机,然后拔下插头相当于初始化继续工作,工作后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这台热水器使用出故障,先前的表现为“10分钟后突然熄火,再开2分钟后又熄火,再开2分钟又熄火”, 再过2天想洗澡,发现有时都不能打着火,  我查找故障点,把所有元件都检查了一遍,发现把这个接插件(脉冲点火器 引出  通往 风压开关 和  限温器 的 3根电线的接头),拔下接插件,再插上,问题就解决了。

要是与老师说的与温度有关。

我是过了2天才继续使用,2天后温度早已恢复室内常温,为什么还是要  拔下接插件,再插上,问题就解决了?    此时不是初始化 呀?    想请老师继续指点!谢谢!

网友:
去掉接插件焊接线头,排除接触不良故障

网友B:
我觉的接插件不会导致这种软故障。如果这热水器有CPU,检查一下CPU供电回路的电容。电源纹波过大,会让CPU采集信号时出错。

网友:
有可能接插件线头压接质量不好造成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的接插件不会导致这种软故障。如果这热水器有CPU,检查一下CPU供电回路的电容。电源纹波过大,会让CPU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把这台燃气热水器的 原厂 脉冲点火器 图片,发上来请老师看一下,这台热水器的脉冲点火器是否有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把这台燃气热水器的 原厂 脉冲点火器 图片,发上来请老师看一下,这台热水器的脉 ...

照片看不出来哪个是CPU.
可以把电解电容都换掉,试试.
如果电源回路没有变压器,而是RC降压的方式,把降压的C和稳压管也检测一下.